全网首拆~景赛(粤威)YW-1210A工频可调稳压电源拆解与测试

楼主(2022-11-25):
我手上的DC电源和适配器很多,从5V到48V都有,但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
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玩小电器的时候,用的都是带一个多档位拨段开关、和正负极切换的老式线性可调电源
那种可调电源我拆过,就是变压器次极线圈有很多中间抽头,然后整流滤波后连接到一个拨段开关,再经一个正负极切换的开关后输出到DC线
使用非常方便,但是它不带稳压功能,也就是变压器输出电压都明显偏高,只有到了额定输出电流后电压才能与标称电压接近,对于小电流设备来讲非常不友好
于是我搜了搜,竟然还真有带稳压功能的可调电源,上海景赛品牌,汕头粤威代工生产,疫情困在家没事干,就买一个玩玩吧!
其实我对粤威这个品牌还是很有好感的。我手上有一只很早以前、给监控摄像头使用的粤威12V1A直流稳压电源,感觉它是市场上做工最好的线性直流稳压电源了,实际使用时也确实稳定,7*24小时全年通电,用了几年没有一只坏的(12V1A的直流稳压电源,回头再拆了发贴~敬请期待)

36大洋包邮,来一只

收到后,是一个小白盒,很重

侧面的标签,上海景赛电子,汕头粤威代工生产

打开白盒,电源本体、合格证,没了

东西都拿出来
(线束拆开后捆线丝被小猫们叼跑了,找不到了,只好散着拍照了……)

简单的称了一下,0.65Kg,对于一只12W功率的电源来讲,挺重的

电源正面
左边正负极切换开关,拨到左是内正外负,拨到右是内负外正
中间是双色LED指示灯
右边是电压调整拨段开关

底部,四个螺丝孔,标签输入电压为AC220V
工频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是息息相关的,不像开关电源那样90-264V都能稳定输出额定电压

内正外负时,LED指示灯为红色

内负外正时,LED指示灯为绿色

从顶部的散热窗这里,可以看到大个头的工频变压器

底部螺丝孔,十字螺丝很好拆

四颗规格一致的螺丝

没有卡扣,直接就能提起上盖
露出右侧的变压器,和左侧的PCBA电路

换个角度
结构挺简单

再换个角度
变压器输入套的有热缩管

PCBA上的整流桥

2A的小桥

25V 2200uF滤波电容
因为是工频,通过全桥后只有100Hz,所以对电容的高频性能没要求
但是因为靠近稳定管的散热片,对电容的耐温较高,这个电容是105度的

LM317T,字符看不清

打个手电筒照着拍照
ST意法半导体的,字符和Logo都是有凹凸的,不知真假

这是LM317的参数

这是PCBA底部
都是一些贴片电阻
不过从焊点上看,像是手工焊接的

突然发现在阻焊层这里,有一颗锡珠

强迫症,抠掉~
嘿嘿

这是6档位拨段开关,几乎相当于Luo体,所以这个开关估计以后在进入灰尘后,会接触不良的

这是电源的下壳,内部在变压器那里特别的凹凸不平
应该是故意这样设计的,靠额外的摩擦力来固定变压器

上壳也是一样的,变压器位置凹凸不平

通上电
测得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为交流15V

测量滤波电容,为19.1V
说明LM317T的输入电压是19.1V(空载电压)

电压调整为12V后,DC输出电压为13.1V

输入使用杭州远方的PF9901功率计测试

这只电源在输出电流1A的情况下,无论输出电压调整为多少V,输入功率都稳定在23.1W左右
可以预见到,这只电源的转换效率会很低,变压器和LM317T,在1A的输出电流下,也会发热特别严重

使用EBD做为电子负载,电流1A

通过多次测试,这是测得的电源性能
可以看得出,做为线性电源,输出电压越高,转换效率越高
输出电压较低的时候,LM317T的自身功率会显著增加,导致过热保护
这也是线性电源的弊端,没办法

这是空载功率,达到了3.04W

用鑫思特 HT-A2热像仪(物理分辨率320*240),来测试温度。室温约24度无风
这是稳压电源空载时的温升

这是输出12V1A,持续半小时后的温度
发热很大

结论:
1.这款电源做工凑合,但设计不好。固定的输入电压,导致LM317T在低电压输出时压差过大,低电压大电流输出会导致LM317T过热保护。如果使用多抽头的变压器,会达到更好的使用效果,但是电路结构会显著复杂。
2.线性电源的输出纹波理论上会更小,并且可靠性会更好。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使用开关电源的效果会更好。现在有成品的可调开关电源可选了,我去年用闲置电脑在家里挖Kuang的时候,买过两个,用于给大功率12V风扇调速用,用了一年多,一直挺稳定的

下回就拆它,敬请期待~

各们亲,周末愉快哈!!现在疫情严重,祝各位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最后,纪念一下我的魔兽世界,点卡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骂一下网易,停止充值却不通知一下,本来还想玩到1月24日的,结果竟然让我提前两个月离开心爱的魔兽世界
我可是从2005年公测就开始玩的老玩家啊!!!

网友A:
十几年前家里有个一样的,带带一套dc插头

网友:
lz家有几只猫啊

网友B:
这个算是不错了,很多都是变压器不同电压多抽头输出通过选择开关直接整流滤波输出,这个输出电压波动差一倍都很正常。

网友C:
不带稳压的同类电源,早就丢了,

网友D:
光锚路由用的电源不是又便宜又好用么???

话说当年九城不是说不转移数据么,后来代理给网易了数据都还在???

网友E:
第一个我家里有一个,98年左右的,当时用来给电棍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家里有个一样的,带带一套dc插头

是的,不那以前那种可调电源,一般都是不带稳压功能的,空载电压非常高
正常使用时,最好要降一档电压输出,比如需要6V电压,最好调整到4.5V档,否则超压太多了,对小电器不友好

楼主:
有四只喵喵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是不错了,很多都是变压器不同电压多抽头输出通过选择开关直接整流滤波输出,这个输出电压波动差一倍 ...

是的,我小时候也用那种多抽头变压器做的不带稳压的可调电源,当时还没有淘宝网和易趣网,是在郑州本地的中州商场买的,我买的还是质量最好的“星马”牌的,电流是500mA的。后来手上有了DT830和MF50万用表以后,测试才发现原来这种电源的空载电压要高出那么多,不得已只好降低一档来使用。
直到我2003年大学毕业,这个电源我还在使用,用来给我的14寸“球面”CRT显示器顶部加装的风扇来散热。CRT显示器实在是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稳压的同类电源,早就丢了,

是的,这种电源绝大多数都是不带稳压功能的,空载和轻载电压要比额定电压高出很多。当年我那只“星马”牌的电源,很早也给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锚路由用的电源不是又便宜又好用么???

话说当年九城不是说不转移数据么,后来代理给网易了数据都还在??? ...

光猫和路由器的随机电源,其实做工很差的,仅仅是够用和勉强稳定而已。我都给扔了。

我光猫和软路由用的电源,是集中供电的,自己用半成器DC线焊接一母分六公的DC线。用一个明纬的12V60W电源,同时给软路由(J1900四核那种)、联通光猫、移动光猫、网件8口千兆交换机、可视门铃供电。预留一个DC公头备用。

用的是这种明纬12V 5A的,GSM系列是医用电源,漏电流特别小,使用的还是主动PFC电路,做工特别精良

关键是,小黄鱼上这种全新电源,只要45元一个,特别划算!

我专门还在淘宝上花112元买了一个同型号行货电源进行了对比
除了中文标识不同(小黄鱼的货是水货,淘宝上买的是行货),无论是重量、内部结构、发热量,都完全相同
实在是太划算了

软路由、光猫、交换机的电源,只要任意坏一个,我家的网络系统就会瘫痪。所以使用高质量的电源进行“集中式供电”,也可以显著降低网络系统的故障率,还能省下宝贵的排插空间

至于魔兽世界,九城换网易的时候,丢失了很多数据(比如公会银行都全没了),但是账号都在,人物也在。
当然了,当年的人物早就不玩了。可惜的是因为这次没有充值成功,新版本的巨龙时代玩不成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拆猫猫?网易(后妈)和暴雪(亲妈)谈判失败,玩家都是牺牲品

网友: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了,那个时候玩游戏好像有这种电源!为了适配几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我家里有一个,98年左右的,当时用来给电棍充电的

厉害了,那时候那东西没管控,市场还能买到,我记得本地的中州商场就有打着招牌卖的。
不过那种不带稳压,输出电压偏高很多,最好给带电池的小电器充电,不带电池的最好降一档来用,要不然超压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猫和路由器的随机电源,其实做工很差的,仅仅是够用和勉强稳定而已。我都给扔了。

我倒是觉得那种电源质量还是相当OK的,毕竟都是集采,大客户定制的,如果质量不过关根本难以达到常年24小时运行的标准

网友:
比过去的,复杂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觉得那种电源质量还是相当OK的,毕竟都是集采,大客户定制的,如果质量不过关根本难以达到常年24小时 ...

是的,基本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做工不好,我拆开看过,挺有名的电源公司造的,也就那样子
无论是做工,还是参数,还是寿命,跟这个明纬的医用电源比差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基本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做工不好,我拆开看过,挺有名的电源公司造的,也就那样子
无论是做工 ...

谁敢跟医用的比,那玩意的价格是一个数量级的么???

网友:
空载插着时间长了也烫手的老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