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长安之星BOSCH ECU行车电脑拆解

楼主(2022-11-25):
偶得(其实就是别人叫我去拆的)。扳手套筒工具没带全,就拆了个这和电瓶。不然发电机和空调泵我都能拆给大家看。废话少说,看图;车规板做工自己评价!

压铸铝壳正面:BOSCH MOTRONIC 8689/ECU-052-10

反面:

接口:一点都不金灿灿!

主板:还是一点都不金灿灿!唉!还不如变频器闪眼!

主控:意法mcu,那个什么小芯是查不到pdf。

接口针脚:银光闪闪!

板子背面:终于有点金闪闪啦!线路看起来艺术品啊!

螺丝卸掉也很难打开!全是黏糊糊的胶!比车门上隔音薄膜的那种粘稠,更粘!

全是意法的芯片!几个场管虽然不是意法,能找到pdf的就一个BUK138场管,8安40伏。

国货加油哇!

网友:
博世是个德国牌子

网友:
没啥用,挂上去卖了。可能值个钱

网友A:
还是博世会玩,一个铝壳塞一个电路板几个芯片就可以买几千,虽然软件值钱但是成本均摊那么多车了,成本也没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博世会玩,一个铝壳塞一个电路板几个芯片就可以买几千,虽然软件值钱但是成本均摊那么多车了,成本也没 ...

很是赞同!毕竟成就了欧洲的幸福生活啦!
断芯的恐惧终于促使某些不思进取开始发力了。好事儿!

网友B:
贴片机,波峰焊,涂密封胶,涂导热胶,视觉检查,合盖,打螺丝,老化测试,刷程序,功能测试。粗略数一数,就这么多自动工艺了。手动还不算

合着这些设备都不要钱一样? 只是看物料成本的话,CPU岂不是超级暴力行业了,原材料都是沙子,值什么钱,地上一抓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机,波峰焊,涂密封胶,涂导热胶,视觉检查,合盖,打螺丝,老化测试,刷程序,功能测试。粗略数一数, ...

设备也不是做这一个,更不是这一批,都有个均摊吧

网友:
还是博世会玩,一个铝壳塞一个电路板几个芯片就可以买几千

网友:
好的话挂咸鱼,还能发挥发挥余热,要不然基本没啥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机,波峰焊,涂密封胶,涂导热胶,视觉检查,合盖,打螺丝,老化测试,刷程序,功能测试。粗略数一数, ...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硬件BOM 成本+10%的企业肯定发展不起来的,企业没有用利润,就不能投入人力物力去做研发和测试;

这模块光做测试认证估计都得上年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机,波峰焊,涂密封胶,涂导热胶,视觉检查,合盖,打螺丝,老化测试,刷程序,功能测试。粗略数一数, ...

纵观全球,生产高纯石英砂的企业不多,国内实现规模化生产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美国尤尼明(Unimin)在全球高端石英砂市场一家独大,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目前全球石英行业,美国尤尼明公司处于绝对霸主地位。尤尼明从一个小型的玻璃砂矿业公司,发展至今,垄断着国际市场上4N8及以上高端石英砂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对石英砂的价格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网友:
高端技术还是需要不少路走的

网友:
车用电脑还是博士一家独大,没办法的

网友:
博士小乌龟,没啥用的。30都买不了。喷油和点火管也许还有拆的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博世会玩,一个铝壳塞一个电路板几个芯片就可以买几千,虽然软件值钱但是成本均摊那么多车了,成本也没 ...

就这个电脑板来说,麻烦你搜索一下价格再说几千? 长安五菱那些车才几钱? 其实就2,3百吧,单纯电脑板不含其他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电脑板来说,麻烦你搜索一下价格再说几千? 长安五菱那些车才几钱? 其实就2,3百吧,单纯电脑板不 ...

汽车电脑板在印象里都是几千上万,几百元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脑板在印象里都是几千上万,几百元感觉不可思议

那是“豪车”,4儿子给的价,人家还有工时费各种都算在里面的,,就面包车那些,博世给的价格真不贵,可以说狠便宜了,有的国产电脑板价格比博世还黑,都不好意思说了。。。。。有一说一,不黑不粉

网友:
几百块钱吧,跟叉车上的差不多。

网友:
高端上档次,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