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VGO电吹风电路故障维修

楼主(2022-11-25):
电吹风属于是使用中进水所致,电路板烧毁严重,本来以为是无刷电机,遗憾的是有刷电机。不过都是电控调速调温度。下面分享一下内部图。更换可控硅,贴片电阻,滑动开关,风扇叶,最后恢复元气满满的。两百多的电吹风用三十元不到修好了。奈斯。

网友:
什么电吹风这么贵

网友:
比我使用的高端多了!

网友:
用料还是不过关!

网友:
这机器价钱不便宜了

网友(2024-02-21):
请教下楼主
风机那块怎么拆?
我有几个都是风页磨损了导致声音大,想拆修,结果都只拆到手柄和后面进风口的盖子,前边怎么拆呢?

还是要靠自己,直接从前面怼,把电机模块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