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本田杰德导航模块 板子上哪个是USB接口

楼主(2022-11-25):
本田杰德的13款带CD的DA屏  前几天淘了一个 GPS导航模块 拆开了发现没有USB接口  各位大佬 帮忙参考一下板子拿个是USB接口  要是可以的话我买个USB线就可以升级系统了 也可以搞CarPlay了,谢谢各位了!!!

主机外观

主机外观

背面三星颗粒

背面三星颗粒

两个接口不知道那个是USB接口

两个接口不知道那个是USB接口

拆开后,上面是GPS模块

拆开后,上面是GPS模块

MSB2531主控芯片

MSB2531主控芯片

网友:
有内存卡槽,不能卡刷吗?
图二右上角那个空盘就是usb的焊盘

网友:
有usb的焊盘。但不一定能用。

网友:
右上角那个看着线路有接元件,估计焊个座子能用

网友:
usb d+ d_好像是通主控的,最好万用表跑下线路。

网友:
图二右上角空着的 有地 有差分对 有电源 应该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