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同样的flash,3268ab和3281bb的速度怎么差一倍?

楼主(2022-11-25):
3268ab读100M,写48M,3281bb只有读45M,写27M,差一倍。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3281bb只有读45M——接触不良识别成USB2.0了吧?

网友A:
用CG看看接口协议是3.0还是2.0的。

网友B:
3281bb哪来的HY MLC isp?用sd 15nm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bb哪来的HY MLC isp?用sd 15nm开的?

就用这个设置,自己编辑的db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G看看接口协议是3.0还是2.0的。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SM3281BB)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供应商: SM328X
 设备名称: SM328X
设备修订版: 0328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SM3281BB
产品修订版: 328X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C: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3281来hy m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第一次看到3281来hy mlc的

拆到啥来啥呗,乱改一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bb哪来的HY MLC isp?用sd 15nm开的?

SD15M万能ISP,反正我开过HY16M大小DIE,HY20,SS16SS19等等一堆。。。稳定性还行

网友D:
你的FlashMaster怎么能用,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FlashMaster怎么能用,求分享!

不能用是因为dns污染。你找个网页版的直接HTTP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fm-jp.xfjportal.com/#/decode

谢谢,网页版可以,下载的打不开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SM3281AB 贴intel 535 480G 的颗粒H27QEG8V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