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保护器插座为何没零钱?

楼主(2022-11-26):
买了个过冲保护插座自己加的电线。保险起见用检测器查了下。开始正常不过插座上有红灯闪动几下后就是没零钱显示了。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插座是否接触不良,插头线是否隐性断线

网友B:
检测不到电流自动断电了,断的零线

网友C:
带继电器的,控制零线的。

网友:
都智能到能检测 零 钱 了?

网友:
看图片,铜片离得很近?最好是隔离一下。

网友:
这玩意有专业电工说过,会的没啥用  不会的没啥用。因为它地线和零线傻傻分不清

网友:
这玩意是开关控制的火线,板子控制的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插座是否接触不良,插头线是否隐性断线

感谢回复还是线路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电流自动断电了,断的零线

感谢回复好向不是这问题。参考你的意见今天使用试过没电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继电器的,控制零线的。

我这个好像没这么高档次今天用了没电显示。

网友D:
电动自行车保护器插座要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自行车保护器插座要零钱???

请指教。买的无线插座自接线检测就这样无零显示。今天用来冲电无电显示。

网友E:
充电器确认好的了吗,好的话,全部插头插好最后插保护器到家里的电源试试,再不行把电路板那个螺丝拆了翻过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确认好的了吗,好的话,全部插头插好最后插保护器到家里的电源试试,再不行把电路板那个螺丝拆了翻过 ...

是好的。当时就拿掉保护器直接插插座就冲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