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一张cf卡用三口多用读卡器识别了四个盘符

楼主(2022-11-26):
一张cf卡用三口多用读卡器识别了四个盘符,那么用一个口的读卡器读出来是几个盘符呢?

是卡分了四个区,因为是设备上的cf卡,分了四个区,那么用一个口的cf专用读卡器读出来是不是还是四个分区?

想要备份一下cf卡。

楼主:
比如这两种读卡器

网友:
好一点的读卡器支持双卡双读,就会显示多个设备

网友:
读卡器功劳大。

网友:
科技改变生活动

网友:
其实,打开diskgenius,一目了然
懒得下也可以去windows的管理服务里面的磁盘管理看

网友A:
一个口显示一个盘符,本来就是这样啊,不然你同时插几张卡怎么区分

网友:
这种好的读卡器,一般有几个插卡口,就会出几个可移动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口显示一个盘符,本来就是这样啊,不然你同时插几张卡怎么区分

1楼的语文是一个cf卡分了4个区……操作系统可识别并分配盘符

网友:
设备上的就不好说了。西门子的插电脑上还不识别呢。

楼主:
问题是读卡器只有三口,出来四个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语文是一个cf卡分了4个区……操作系统可识别并分配盘符

问题是读卡器只有三口,出来四个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口显示一个盘符,本来就是这样啊,不然你同时插几张卡怎么区分

问题是读卡器只有三口,出来四个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的语文是一个cf卡分了4个区……操作系统可识别并分配盘符

如果是单口读卡器会显示几个盘符呢?

网友:
卡分了4个区被识别出来很正常,若是不被识别出来才乱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读卡器只有三口,出来四个盘符

好像有个大SD卡槽兼容两种卡。

网友:
如果是四个分区都有内容,那应该是卡上就分了四个分区吧,跟读卡器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典型的“驱”和“区”2个不同概念混淆、又掺杂盘符,导致的认识问题。

1.驱动器设备有几个。
2.卡(介质盘片)有几个逻辑分区。
3.盘符是win引申出来的,可能对应(没装盘片的)空设备,也可能对应(装了分区盘片的)设备。
===================================================================================
如果确认盘片已经分了4个逻辑分区,那就重点说驱动器设备。

驱动器设备有几个,与读卡器有多少口无关,与读卡器固件支持几个LUN有关。
如果读卡器固件只支持1个LUN,那即使你有3个口,它还是只有1个驱动器设备,
3个口的意义只相当于能切换3张盘片而已(当然,如果读卡器固件够好,能支持3个
独立的LUN,那它就有3个驱动器设备,同时装3张盘片并行)

同理,读卡器虽然只有1个口,但如果读卡器固件支持1个LUN,那它也是1个
驱动器设备。如果盘片已经分了4个逻辑分区,那它在win下还是有4个盘符。

这种情况,对比一下硬盘就理解了,它是有1个LUN驱动器设备、盘片可以划分
多个逻辑分区(分配多个盘符)。

网友D:
不是很明白楼主要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明白楼主要说啥

一个CF卡分了4个区,WIN下用3口读卡器读卡有4个盘符,那么换用1口的读卡器读卡,应该出几个盘符。

(出多少盘符,跟读卡器几个口关系不大,但LZ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