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拆丁烷气罐喷枪

楼主(2022-11-26):
饭后无聊,小拆一个

网友A:
用来烧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烧猪毛?

也可以烧鹅肝

网友B:
锌合金,别掉地上,会碎,我摔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别掉地上,会碎,我摔过一个。

锌合金时间久了就这样,特别垃圾

网友:
没有外壳吗?

网友:
买过俩个,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基本1-2瓶气就坏了,

网友:
这个我来来当喷灯用。

网友:
以前买的好点,可以管几年。去年又买了一个,用了两次,都放坏了,

网友C:
前面哪个环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哪个环是什么功能

应该是预加热气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哪个环是什么功能

前面那个是预热管 ,预热完成后可以倾斜或倒置使用。

网友D:
预热管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多燃料  能烧气也能烧酒精和油

网友:
这个喷枪可以用罐装液化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预热管还有一个功能 可以多燃料  能烧气也能烧酒精和油

如果汽车发动机燃烧室也加上预热管,直接喷出气体燃料效果更好,不用电喷等复杂结构。

网友:
这玩意用这一满罐子能喷多久?

网友:
这个要小巧一点,我买的液化气焊枪太大了,但是温度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