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保护之灯泡大法讨论(二)

楼主(2022-11-26):
前段时间发过一贴,即讨论维修故障电源时,防止炸机保护之灯泡大法,但是灯泡大法也有缺陷,因为不适用于PFC电源,今刚好刷抖音看到一作者发布了一款灯泡大法升级方案,特发上来于大家谈论,希望共勉。
先来看视频-》https://www.douyin.com/video/7169250158956399909

作者用了阻容降压保护,但是不知道用在PFC电源上是否可行,还有我在想,是否将2个470K电阻换成白炽灯炮是否可行,望知道的朋友谈论

网友:
470K电阻换成白炽灯炮!呵呵。

网友:
主动PFC电源 就是 交变直后升高直流 。 它的电路就类似阻容电路  电阻就是负载,短路时就是电容直接接在火零上,电容耐压要高。电容250V可能一定时间后必炸。

网友:
灯泡的电阻值跟470K比太小了

网友:
灯泡大法确实强。

网友:
ATX电源目前较普遍,灯泡大法应用还是挺强的

网友:
视频说了,电容两脚上的电阻是泄放用,就是断电后,电容上还存留着电,人不小心碰到会有触电危险,

所以并联的电阻是用来放掉电容里存留的高压电。

楼主想加灯泡,是为了保护维修时的电源。我认为应该是要单独串联在线路中,而不是替换并联的电阻。(当然泄放电时并联的灯泡可能会亮一下,达到视觉效果也可以的)

网友:
灯泡主要是冷态和热电阻差大吧,就算是短路也就是个灯泡额定功率的电流经过,限流作用大。

网友:
阻容降压电流小能起到保护作用,但电源能工作吗?

网友:
以前还是那种CRT彩电时,维修开关电源串联灯泡,目的就是电源有短路故障时有灯泡作为电阻,可以避免故障扩大。

不知大家提到的串联灯泡法,除了预防短路,还能起到其他什么作用?

网友A:
视频看不了,用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了,用手机?

同款看不了……浏览器空白

网友:
很热烈的讨论

网友:
这种方法,灯泡只是起警示作用吗, 可以用小功率的? 比如5W 或更小 或者直接用220V指示灯 还有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B:
PC上,浏览器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不了,用手机?

已经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上,浏览器空白

已经修正

网友:
两个22uf的电容串联,带载能力也很弱啊

网友:
可以看到视频了,谢谢!

网友:
玩个大炮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