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后座架L型和弧形的 —— 上篇心得的补充

楼主(2022-11-26):
上个帖子,有几位同学 没理解后座架  ▽ 底部不能为L型,就是下面的情况★★★ 下面的100% 不推荐 !!!★★★

【不推荐】的原因是:
1. 因为这个L型底部过长,安装的螺丝需要加长,因此,螺丝承受的剪切力矩比较大,螺丝容易变形;
2. 这个材质是铝合金的,轻,是真轻,但,在我车上,日常就是承载5公斤左右的东西,然后只坚持了半年,就断了;

至于 【推荐】的弧形,是下面的结构

这个▽ 底部 是紧贴主架的,因为螺丝只要有个10mm左右即可,剪切力矩很小;
以前,买的是20左右的这个结构的,但是顶部的钢管壁厚太薄,也废了;
现在刚买了个壁厚较厚的;

另外,车上的螺丝,能用螺纹胶的,记得打螺纹胶;

网友A:
经常载重的话,还是得买老式载重车,28大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载重的话,还是得买老式载重车,28大杠

5公斤:一个定制的304不锈钢 箱子 + 分体式雨衣雨裤 一套;
这个载重……

28大杠 应该是没得生产了吧? 飞鸽、永久、凤凰,目前来说,也就3、4线甚至都不到的水平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载重的话,还是得买老式载重车,28大杠

我高中那时(80年代末),骑26凤凰上学。我姐夫单位过年分猪肉,我姐、姐夫双职工,分到一个整猪的大半片。。。。我姐叫我去拉回家,累的我满头大汗,猪肉把自行车都压翘头了。

网友:
俺的是弧形

网友C:
下面那个弧形的,能载重多少?  网上说可以坐两个大人,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吧,50公斤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个弧形的,能载重多少?  网上说可以坐两个大人,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吧,50公斤能行不? ...

20左右的,我试过,带个60多斤的孩子,是肯定没问题的;
最近换的这个后座架,更壮实,50公斤问题不大,就是车架铝合金的,用的M5的螺丝,总觉得有些细了,换成M6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专门发帖解释,这下我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高中那时(80年代末),骑26凤凰上学。我姐夫单位过年分猪肉,我姐、姐夫双职工,分到一个整猪的大半片 ...

大哥 威武

网友:
铝的就是轻,承重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