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000ma只能改到10v多点,还能往上改吗

楼主(2022-11-26):
改了电容,本来1k的电阻改成3k,怎么最多10v呢,能不能改成12v呢

网友:
这个主要是受变压器的匝比影响,很难再往上加电压了,占空比已经没法调了。
高频变压器次级绕组加些匝数吧

网友:
这电源431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是副边检测,调电压的吧!

网友A:
一个红包包邮 12v1000ma

网友:
次级接线加个2.3圈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电压5伏,改成12伏,要是有些元件耐压值不够,影响使用

网友:
这个要看主绕组与输出绕组的匝数比了。

网友:
5V一般最多改9V长期用。。。

网友:
现在12v电源好多

网友:
最好是在20%的范围内改,超过太多,往往达到那个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
这个电源没改的必要吧。

网友:
重绕变压器改成升压的都可以,不然就不用超过20%,超过了虽然能输出,但是寿命缩水严重

网友:
占空比达到最大了电压就不能再高了,这个想改到12伏只能加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红包包邮 12v1000ma

在哪,我去买几个

网友:
原边反馈电源

网友:
要再高的电压,只能重绕变压器了

网友:
功率不够吧

网友:
改太大了   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