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阻容降压电路的一个疑惑

楼主(2022-11-26):
在介绍阻容降压电路时,我们常常看到下面一段描述:

“阻容降压电路很少用桥式整流,这是由于在电路中我们总希望电路只有一个公共参考点,也就是接地点。如果采用桥式整流,在交流输入端和直流输出端可能出现不同公共参考点,也就是说当交流输入端的N线和L线反接时,直流输出端的参考点可能会带电,这样存在安全隐患;而用半波整流时,直流输出端的地线一直与交流输入端的N相连,这样在电路调试时相对安全一些”

反复读这段文字,百思不得其解,既然桥式整流N线L线反接输出端参考点可能带电,那么半波整流时就不会出现N线L线反接吗?反接后是否更危险?因为火线直接输出到了负载端。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半波整流时接反零火线不仅直接把220伏带到输出端,更严重的是在无稳压管的情况下,负载一旦开路,加在滤波电容上的电压高达600多伏,极性滤波电容一般耐压400V,击穿爆浆是必然的。而桥式电路开路的最高输出电压是300多伏,比半波低了一半,安全性大大提高。

另外所谓的公共地,在阻容降压电路中,无论哪种整流形式,都不存在安全的公共地,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热地”罢了,而桥式电路高压输入和输出通过二极管进行了有限隔离,感觉反而安全一些。不知自己理解的是否正确。

补充内容 (2023-1-7 16:54):
刚才测试了阻容降压半波和全波整流空载时输出电压,在有滤波电容的情况下,与之前预期一致:半波输出大约620V,全波输出大约310V。说明阻容降压...

网友A:
总之,危险电路

网友B:
用3脚带地线的插头,半波整流,把整流管接在火线上,只要线路是按标准接的,就可以跟220V隔离了,而桥式的不管什么样的插头都无法隔离。
另外,你那个图,VD1稳压管要接在整流管后边。

网友C:
https://www.21ic.com/article/878848.html

阻容降压电路通常用于低成本、阻性负载、小电流、非隔离场合,它的输出电压通常在几伏到三十几伏之间,而输出电流一般都小于100mA,

这个 文章的前置条件 是 低成本阻性负载、小电流、非隔离

你引用文章的后面马上就来一句
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省去了两个整流二极管甚至三个。

考虑危险最极端的情况就是 电容 或电阻“短路”,市电直接进整流管,然后稳压管质量特别好,不断直通……这个就太离谱了

实际维修 基本就是 电容失容(断) 电阻烧
整流管烧 ……后面再烧就不修了吧

网友D:
阻容降压还没有见过桥式整流的,有示波器的不妨测一下,交流的正半周有阻容降压,而负半周直接进入整流桥,须说回路仍要经过阻容降压,但电容的充放电不影响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脚带地线的插头,半波整流,把整流管接在火线上,只要线路是按标准接的,就可以跟220V隔离了,而桥式 ...

热地也算隔离?桥式是如何不隔离的?能画图标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电路通常用于低成本、阻性负载、小电流、非隔离场合,它的输出电压通常在几伏到三十几伏之间,而输 ...

最危险的情况一般爆保险,没保险的的炸机烧断电路。有些节能灯驱动就这样干,一般嘭的一声烧断最细的那段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还没有见过桥式整流的,有示波器的不妨测一下,交流的正半周有阻容降压,而负半周直接进入整流桥, ...

正负半周对于电场形成的电流来讲,不存在谁先进谁后出的问题,电流在各个电子元件上几乎同步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电路通常用于低成本、阻性负载、小电流、非隔离场合,它的输出电压通常在几伏到三十几伏之间,而输 ...

不是我引用,是很多网上介绍阻容电路的文章里说得,而也正好被有些想节约成本的作坊借口采用,而现实中往往是那些采用4个二极管进行桥式整流的产品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脚带地线的插头,半波整流,把整流管接在火线上,只要线路是按标准接的,就可以跟220V隔离了,而桥式 ...

用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即整流又稳压的设计是厂商节约到极限的例子~现实中烧毁抗冲击电阻或烧断稳压二极管的问题常常在这种电路中发生,而采用桥式的则明显降低了这类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危险电路

在封闭的场景中使用还是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zyz

谢谢用心标识图画,很影像,似乎明白了一些,可能还有疑问,明天我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
最后没法了,楼主搭了两个电路摸了四回,层主建议电路前加一漏保以策安全

网友C:
12楼的“地”  不等价

交流电是线间电压, N  不是“0” ,不能说人接触N 不带电,只能说不构成回路,不触电。
阻容降的是线间电压,正接反接没区别。
“在无稳压管的情况下,负载一旦开路”……(负载短路?)阻容电路可以作为“保险”先烧,后面的电路不会坏,,   负载开路了 电流为零或基本接近为零,没有功率应该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zyz

仔细看了电路,似乎还有个疑问,按照图示电路,桥式整流中,直流对大地的电压是能测量到的,这个值等效为直流工作电压(稳压电压)加回路二极管上的压降,比工作电压稍微高了0.7v左右,不应该是降压电容后的“虚”电压,除非回路二极管开路。开路时电路不工作,不但给人提示,且带电的性质与半波整流并无二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的“地”  不等价

交流电是线间电压, N  不是“0” ,不能说人接触N 不带电,只能说不构成回路,不 ...

接近等价。一般城市小区配电都是在单元入户处保护地与中性线共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电路,似乎还有个疑问,按照图示电路,桥式整流中,直流对大地的电压是能测量到的,这个值等效为 ...

你想一下,VD那个二极管断路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从VOUT直接经过人身到大地了?

网友:
字数补丁 ……
https://www.elecfans.com/d/692376.html

阻容简化到极致就是一个 电容+电阻的 rc电路, 用 电压 要看 来自 C还是R ……

看过洗衣机加灯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一下,VD那个二极管断路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从VOUT直接经过人身到大地了? ...

是的,断了就会有正半周的高压浮电悬在那里,直流电路也不会工作,与半波稳压管断了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