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2258XT开卡成功,RDT一直失败,请教大佬

楼主(2022-11-26):
新手有一个2258XT的垃圾固态,掉盘后找到工具可以开卡,也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感觉使用的有些时候比较卡,想跑一下RDT屏蔽一下坏块,结果不知道怎么设置,网上也找不到详细的设置和说明资料,论坛也无法搜索,望大佬有空抬手赐教,谢谢。这个盘有8个焊位  6个颗粒  容量48GBx6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620-1-1.html
不是很详细,但应该够用。颗粒体质不好的话,ECC建议设置成20 60

还有,看你这个CE分布,你确定能正常开卡??

网友B:
掉了2ce   屏蔽了 股价能开一半   地一项选0    下面2项  跑几圈 选几  建议 2-3圈     其他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了2ce   屏蔽了 股价能开一半   地一项选0    下面2项  跑几圈 选几  建议 2-3圈     其他楼上 ...

这个不知道  他就是这个样子  它8个焊位  应该是4通道  1通道2个焊位  这个通道上焊位焊了几片就是几CE,手里面这个固态好几个,加上别人手里的估计有20来个,商用机里面的OEM固态 容易掉盘,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620-1-1.html
不是很详细,但应该够用。颗粒体质不好的话,ECC建议设置 ...

我先学习学习,有9个这样的固态都开卡了,之前故障是掉盘或者掉固件,我想跑RDT让它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了2ce   屏蔽了 股价能开一半   地一项选0    下面2项  跑几圈 选几  建议 2-3圈     其他楼上 ...

大佬,再请教一下,RDT是先刷入RDT固件,拔线断电,再插上电等他自己跑RDT等灯不闪烁再开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