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l9210b v1.30.17版固件,含最新gdfw和mptool

楼主(2022-11-26):
固件本身为1.30.17版,不是最新的版本。
但gdfw为目前最新的,都是22年的

MPtool工具,为1.14.8.0610,也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把此版搬运下。https://wwm.lanzout.com/izuiJ0bljcba

网友:
值得赞一个!!!

楼主:
一般配置主要就几个地方改下
EN_U1U2 = 0x1
LED = 0x3
SUSPEND_LED_OFF = 0x1

开启了下U1U2电源模式,但在什么情况下会切换不是特别清楚。
LED这么设置,在我的ITGZ的盒子u012-v1.2版PCB上,是通电绿灯,读写绿灯闪烁。弹出不亮灯。刷机中途是蓝灯。

PINMUX1没搞懂是啥参数,有些教程是0x70000,有些是0x0。

硬盘休眠时间可以不更改配置文件,新版刷机程序里有地方可以填,也不用自己换算进制了。
品牌和型号和序列号也可在刷机程序里直接改。

网友:
gdfw更新了有啥变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