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统信U盘从来没用过,变成5.5KB 怎么办?

楼主(2022-11-26):
YEESTOR(得一)

这个是什么鬼?

网友:
找量产工具量产试试

楼主:
试了硅格sg1581的,说是flash 错误,下一步无法操作。

短接俺还没学会,好像不好拆金属外壳

网友:
我的usb2.0的没测出来主控,使用倒是没问题

楼主:
已经拆费了,拔出来吧一体的塑料板搞断了,腰斩

网友A:
这个名字  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名字  真。。。

你有什么名字?我给你起个绰号。

网友B:
硅格sg1581量产比较麻烦,先要用一大堆软件试,看谁能识别,一般都是2015-2016之间的软件,识别不一定能量产,但全盘擦除却非常重要,擦除后就可以找一些比较新的软件量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名字?我给你起个绰号。

误会       我是说   U盘这个名字

网友:
  量产吧 好像只能这样

网友:
感觉是TLC闪存

网友:
统信不如一统大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格sg1581量产比较麻烦,先要用一大堆软件试,看谁能识别,一般都是2015-2016之间的软件,识别不一定能量 ...

目前就是识别到了,就是flash型号不能自动识别,手工式目录中的有太多,说坏道太多。个人估计里面的所谓的金线断了。

网友:
这个是统信申请的UOS安装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