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遭遇劣质LED灯珠

楼主(2022-11-26):
在网上买垃圾的时候,看到一个补光灯板,想想这货买两个应该能拼出一个吧。拿到手上电一看,果然有几个灯珠不亮,把不亮的加焊了一下,不管用,拆开一看,灯珠坏的。于是从另一片上拆下几个好的换上去,然后发现换上去的有些也不亮,原先亮的灯珠也有一两个不亮了。之前无论是用恒温铁板烧还是烙铁都没遇到这种情况,于是就把一个板全拆了,拆完一个一个测试,大概有20多个好的留下来,坏的全扔了。然后就忘了这事,过了差不多两个月,又看到这板子,剩下的这块有7、8个灯不亮,想从上次拆下的灯珠里拿几个装上去

结果发现上次的全亮的灯珠,放袋子里没动它,已经有一半不亮了。

都说LED是静电敏感器件,但是用过的LED没有一万也有几千了,坏的很少,从来没有集中损坏的,之前还怀疑是我给焊坏了,现在发现,放那不动也会坏,估计是生产工艺不行。

电路也有错的地方,一个102电阻跨接在电源两端,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劣质LED灯珠,现在某宝上比比皆是

网友:
自动上吊?好诡异的LED珠子……

网友A:
电源并电阻没有问题,灯看你拆的也不咋地。。。有点融化了,加上封装材料不行的话应力会慢慢把绑定线拉断

网友B:
这种灯珠焊接的时候要控制湿度,湿度大了受潮了要先烘干24小时以后才能焊接,要不然就会这样

网友:
其实要换就应该全换,不然更容易坏。

网友C: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感觉是基板刚性太差,板子在加热台上变软,从加热台取下的过程中板子变形造成焊点不良。

不一样的是我焊的是长条形的。

网友:
大多是引线脱焊!以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中间胶体受热变形……。要么板上以前好的拆下来坏了,要么拆下来好的换上去又坏了的,特别是哪种多芯的,最爱坏!与质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果然会自杀,原来在马家买了些led,后来拿来用的时候没有测,直接换上,居然不亮。

网友:
所以还是买垃圾

网友:
路边摊生产的吧?

网友:
有的灯珠就这样,测的时候是好的,换上就不行了,全部换有有也坏

网友:
太便宜的东西等着就会坏

网友:
劣质LED灯珠,现在某宝上比比皆是便宜贷估计都是这样的产品

网友:
还有这等诡异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并电阻没有问题,灯看你拆的也不咋地。。。有点融化了,加上封装材料不行的话应力会慢慢把绑定线拉断 ...

电源为啥并个电阻呢?

本来用PTC加热台拆的,后来又用风枪焊,最后破罐子破摔,拿烙铁直接干,所以烫化了。之前搞的比这个还难看,灯珠也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感觉是基板刚性太差,板子在加热台上变软,从加热台取下的过程中板子变形造成焊点不良 ...

这个倒不是虚焊,拆下来量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珠焊接的时候要控制湿度,湿度大了受潮了要先烘干24小时以后才能焊接,要不然就会这样 ...

内存颗粒要烘干我是知道的,LED就没必要这样搞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为啥并个电阻呢?

本来用PTC加热台拆的,后来又用风枪焊,最后破罐子破摔,拿烙铁直接干,所以烫化 ...

部分dcdc需要,具体可能是防止震荡?
防止产品这种是能省一点省一点,如果有说明是需要的
灯珠质量不行,然后拆的也挺暴力的,上面都变色了。。加热台控制温度拆基本可以和新的一样,不过ptc的普遍温度要高一点不好控制也,拆的慢了就烤化了,我用风枪都是开240左右温度拆灯珠和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