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你会看到什么颜色?理由是什么

楼主(2022-11-26):
11楼揭晓答案,请先投票后再看答案,看看你到底答对了没有。

单选投票, 共有 54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我只记得LED二极管发出的就是蓝光再加黄色滤光片得出的是白色。

网友:
这要看滤色片的性质了,可以用PS的滤镜模拟一下

来了来了这是模拟吸收光色

这是模拟发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记得LED二极管发出的就是蓝光再加黄色滤光片得出的是白色。

那是黄色荧光粉,不是黄色滤光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黄色荧光粉,不是黄色滤光片

看来是我记错了。

网友:
我拿fpc排线怼到蓝的知识灯上试了下是绿色

网友:
哈哈,我还以为是问我看那个黄色是什么颜色

网友:
应该是绿色吧

网友:
这个不知算不算黄色滤光片

网友:
有趣的小实验。

楼主:
自然光照在黄色塑料半透片上,会反射回来黄光,黄光是红光和绿光合成的,所以,如果半透过来的蓝光加上反射回来的黄光,正好是三基色,蓝,红,绿,于是合成白光,我们会看到白色光。

跟环境光线和蓝色光线强度有关,只有透过来的蓝光和反射回来的黄光相等的时候才是纯白色光。总体基色是白光,随环境光线强度有偏色。

有不同意见的,欢迎探讨。

下边看一下实例,里边是4065充满电的时候蓝色LED亮起后,在黄色塑料壳外边看到的颜色。

网友:
有趣的实验,

网友:
这样的实验很好,简单、明了,也实用

网友:
我选了绿色,结果我跟46%的人选择一样,答错了,真正答对了的只有28%的人

网友:
对镜片有了解的都知道,黄色滤蓝光,结果出来就是日光色。。。

网友:
如果蓝光是纯净的,黄色透片的选择性高,那么就是黑色,即蓝光穿不过去,没有光到人眼
第一图没说有环境光呢

网友(2023-01-01):
我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2023-03-08):
.  蓝色是对的。

网友:
这个要看蓝光的强度和黄色滤光片的吸收度吧,LED调色也是类似原理

楼主:
看11楼看11楼看1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