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20v东成转牧田转接座原来破解协议如此简单

楼主(2022-11-26):
另一个帖子求助,买了个东成24的锂电锤,结果因为有协议不能用,后来买了个东成转牧田的转接座解决了,几个坛友都想看看如何破解的,转接座内部结构。今天拆给大家看看。外观如图用万用表测得电阻为19.96k欧,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A:
在负极和识别极间接个20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负极和识别极间接个20欧的电阻?

20k

网友:
哈哈哈,啥叫知识就是金钱。这就叫。一个电阻就卖好几块了。

网友:
协议是概念,围墙筑篱笆.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就是电压识别实现的、??

网友B:
看电路板的原始设计是直接短接,电阻是后改的

网友C:
不能忽略破解的研究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的原始设计是直接短接,电阻是后改的

可能还要配其它电钻用,就可直接短接

网友:
原来是专业的

网友:
行业内要是能做到电池包统一化,就能节约多少资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忽略破解的研究过程

是的,也得致敬下研究这个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要配其它电钻用,就可直接短接

没有协议的,根本不用动,没协议的多说就正负两极有用

网友:
印象中三星手机电池的识别电阻也是20K

网友:
就这……………………知识就是金钱啊

网友:
原机那个应该是个热敏电阻,用来检测电池是否过热,开路或者阻值过小,都说明电池温度异常!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了,小零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
所谓的协议原来只是一个20K电阻啊。

网友:
破解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