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JVC TD W118 十来块钱弄回来一台,不会玩

楼主(2022-11-26):
闲来无事,十来块钱弄回来一台,不会玩。接了个电脑的小音箱,耳朵贴近音箱才能听到有磁带的一点点声音。不知怎么回事。
       是不是故障机器?

网友:
JVC的卡座用料扎实,皮实耐用,一般情况是换皮带,压带轮就能恢复正常

网友A:
拆机,上高清大图,有众多大神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上高清大图,有众多大神帮你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read&tid=256828

    和这位朋友的机器一样的

网友B:
接个功放试试吧,你的电脑音箱是怎么接的,内部有没有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上高清大图,有众多大神帮你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read&tid=2568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功放试试吧,你的电脑音箱是怎么接的,内部有没有放大电路?

就是低音炮的两个小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功放试试吧,你的电脑音箱是怎么接的,内部有没有放大电路?

就是两个低音炮外面带的小音箱

网友:
楼主这是虚拟拆机?

网友:
拆开看看,,论坛大神多,,也可以先用电脑小音箱试试,,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就这个机器,卡带正常工作

网友:
啥  图呢   见识见识

网友:
电脑只提供耳机电量。不提供音响电量

网友:
你怕是2个小音箱直接接卡座哦,这个不得行撒,要莲花转3.5进低音炮才可以!

网友:
没接功放,听电流声呗

网友:
有图么?一起看看

网友:
这机子没有功放,必须接入功放才能出大声,不过可以接耳机孔听

网友:
中间连一个功放吧

最低档卡座,能响就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