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宝ZTP80消毒柜维修

楼主(2022-11-26):
品牌:康宝ZTP80消毒柜  购买时间2014年。
故障现象:通电后,“消毒”指示灯亮(红灯),但红外发热管不工作,“臭氧”指示灯不亮,按“臭氧”开关,指示灯无反应,上层臭氧发生器不工作。按“停止”,可以让“消毒”指示灯灭。

找到电路图:

维修过程:

以前家里有个容声消毒柜96年产的,故障是完全不通电。当时拆修时,没有经验。其实现在看来,就是温控器坏导致温控保险熔断。幸好消毒柜还没扔,以后可以买配件来修好。过去产品质量真是杠杠滴,扔了可惜。拆机图、电路图都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42532

补充内容 (2022-12-4 16:10):
2022年12月4日,即一周后,修好了。修理过程见下面跟贴。

网友:
发热管烧了?

楼主:
它有两个发热管,不可能同时烧,而且臭氧发生器也不工作。我觉得可能是ST(温控器)坏了。

网友A:
控温组件坏了,发热部分开不工作,然后测量发热管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B:
大家消毒柜常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温组件坏了,发热部分开不工作,然后测量发热管阻值是否正常

拆开消毒柜测量,温控开关是好的,温度保险也是好的。开机后,温控开关和温度保险之后可以测量到电(我用的是测电笔),电路然后进入到前面板的主板、继电器部分,出来就通到发热管,但发热管两端测不到电。单独测量发热管有10欧左右的阻值(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消毒柜常用吗?

每天都用啊,不然买来干嘛。特别家里有个洁癖,恨不得把餐具烤化。

网友C:
检查继电器触点通电后是否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继电器触点通电后是否吸合?

你找到问题的关键了。这个消毒柜的故障就是继电器的问题。
如果继电器不吸合,也会出现这个故障现象,但我拆开看了继电器,吸合正常,也能在按停止键时,看到和听到继电器正常工作。今天把继电器完全拆出来(它被胶固定在机器里,不好拆,所以上次没有完全拆出来看),发现其中一个脚与电线连接的焊点明显发黑,估计是被电弧打断路了,于是用烙铁加焊,故障就排除了。

原来只是这么小一个故障呀。

楼主:
上周末买了个新的消毒柜,把旧的换下来放在一边,准备把里面配件拆下来再扔。
消毒柜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今天才有空,感觉它的电路这么简单,应该可以修好。于是,今天又把它拆得更彻底一些,原来它的前面板按键电路板和继电器都是用胶粘着的,就没有拆下来看,今天拆开一看,发现继电器一个焊点虚焊。这就是故障点,补焊后,故障解除。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
消毒柜的构造比较简单,但密封条老化比较难

网友:
两箱消毒柜一般故障都是继电器,我家的是臭氧消毒侧不通电,检查继电器坏了,手头又没有替换的,干脆直接将它的供电从高温消毒侧的继电器引出解决。

网友:
俺家的老消毒柜也坏过,是温控器的低压直流滤波电容老化怀孕,换后就恢复正常使用了。

网友(2024-07-18):
我这台消毒柜,下柜灯管工作正常,上柜灯管不亮,买来灯管换上仍然不亮,但是开机时间长点,可见灯管有微弱红光,柜内也有一点温度,是灯管质量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你这不是XDZ80-D1消毒柜电路图啊?它上下柜都有红外消毒灯,而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