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启清卡功能(保姆教程)

楼主(2022-11-26):
默认的2258XT开卡软件是没有开启清卡功能的

想要开启清卡功能,需要同修改目录下的UFD-MP文件夹里面的setting.set配置文件

记事本打开setting.set配置文件,在option栏底下结尾处加一行ENABLEERASESYSTEMBLOCK=1

此时再次打开开卡软件,清卡功能便以打开。

注意:修改完配置文件后,默认情况下清卡功能是开起的,正常开卡时需要关闭此功能!!!
注意:修改完配置文件后,默认情况下清卡功能是开起的,正常开卡时需要关闭此功能!!!
注意:修改完配置文件后,默认情况下清卡功能是开起的,正常开卡时需要关闭此功能!!!

补充内容 (2022-12-8 09:53):
2022.12.27补充:
“顺便,如果设置成=2的话会再增加一个erase all选项(感谢由14楼@111alan大佬提供的方法)”

网友:
清卡功能(抹除系统区块)是什么意思呢?和普通量产有什么区别

网友:
46系列软件有这个功能,一直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A:
就是清空颗粒用的,不过这玩意儿还是不要经常用,没注意点快了就会连RDT记录一并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清空颗粒用的,不过这玩意儿还是不要经常用,没注意点快了就会连RDT记录一并清了。 ...

为什么点快了不注意就会连RDT也删了,是包含RDT选项吗?

网友:
这都能搞出来,水平低不了,厂家的底裤都快扒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点快了不注意就会连RDT也删了,是包含RDT选项吗?

意思就如果跑过RDT的盘,最好别开这个功能,它会连RDT的记录一起删了。还得重新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如果跑过RDT的盘,最好别开这个功能,它会连RDT的记录一起删了。还得重新跑。 ...

RDT记录本事就是放在系统保留区内的,这个功能就是抹除系统保留区内的所有记录的,因此平时使用时还是要留点心,别好不容易跑出来的RDT记录被抹掉了还得重新再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RDT记录本事就是放在系统保留区内的,这个功能就是抹除系统保留区内的所有记录的,因此平时使用时还是要 ...

那么这个功能的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C:
顺便,如果设置成=2的话会再增加一个erase all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如果设置成=2的话会再增加一个erase all选项

没试过,回头一起加到帖子里。

网友:
好东西啊
这样的话贴K9DUG就能直接清空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还是感谢分享,,先收藏了

网友(2023-05-24):
清卡的用处是什么?

网友:
原来就是格式化硬盘的固件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