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某破产共享充电宝--开拆

楼主(2022-11-26):
PS:  11月27日:已经改动完毕,可以正常使用,研究电路花时间了,手绘了大部分的线路图乱糟糟的,就不发了,过几天做个电子版,有需要等几天,中间烧了一个46-50欧姆的升压电阻,没有合适代用的贴片,找了个1W的水泥电阻焊上了,输出电压5.14V,没有USB电流计,搞这个少,不知道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电流一般是多少?测试了一小时,基本稳定。不知道有没有做过STM8S005编程的朋友,板子上有烧录的接口,以前学过C的时候记得老师讲过,单片机指令和C基本一样,可惜当时偷懒没学,上午研究了一下,没什么头绪,有没有做过相关的编程的朋友,这个单片机内部的代码好改写吗?

-------------------------------------------------------------------------------------------------------------------------------------------------------------------------------------------    原帖:

      疫情封控,出不来门,闲的也没事,以前朋友送的一批充电宝(声明:此共享厂家已经倒闭,二维码电话均已失联),昨晚开始研究,看能不能捡个便宜。
    昨晚研究了一下电路,控制芯片为 STM8S005, 这方面电路资料不这么多,电源管理芯片为IP5310,末级输出为3个7415MOS管控制,本以为很简单,短接末级MOS,5310 KEY脚接地就可以启动,今天试验了一下,行不通,看了十几遍IP5310的厂家规格书,发现除了9脚KEY别的不能控制输出啊,可就是没有输出,输入BAT输入电压正常,充电电压也正常加载。这是5310的规格资料https://www.docin.com/p-2133737880.html,走不通又查了一下和8005的引脚走线,电路板应该最少2层,又小,位置很不好查,大致走下去,发现,指示灯都是连接在8S005上的,吃午饭前有点陷入僵局了,在X技术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可惜要收费的,只能看一点。坛子里有没有搞过这个充电宝的啊,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要电池,别的不要了

网友B:
最好自己换个板子,原来的板子就是破解了,充电速度也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要电池,别的不要了

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干,试着玩一下。要那么多电池真想不出做什么。

网友:
大有钱途、、、、鸟。

网友:
应该有个开关量的控制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拆电池最省心了……

网友:
我捡了两个白色的,充电头只有5V2A,还没拆呢。

网友:
这种充电宝充电速度很慢,最好换个板子

网友:
最关键的可利用的电池呢?

网友:
羡慕啊 我咋没有遇到呢?

网友C:
这款式太难看了,还真没有收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式太难看了,还真没有收过这个

是大点,不过容量超大  一个充电宝 6节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自己换个板子,原来的板子就是破解了,充电速度也很慢。

5V充电头 12V插头 单独充电的,速度还可以!

网友:
拆电池最方便,这个板子不值得搞

网友:
拆电池安全又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