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AM8403给电脑做功放动鼠标浏览网页有噪音

楼主(2022-11-26):
用PAM8403功放板给电脑做功放,采用电池供电,但是移动鼠标或者在浏览网页时滚动网页都会有杂音,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脑电源滤波不好,声卡里出来的就带噪音

网友:
电容改造以及加装磁环

网友:
我这电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滤波不好,声卡里出来的就带噪音

但是主板上的声卡接功放(车机)却正常,感觉声卡发出来的声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PAM8403不要用电脑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M8403不要用电脑的供电

确实如此,
我也是手机充电器,
独立供电,
声音就很纯净。

网友:
换个质量好点的电脑电源,电脑电源的接地要良好。

网友:
声卡的低噪,估计是PCIE节能(ASPM)甚至CPU、显卡变频造成的, 虽然集成声卡走I2S,但PCIE、CPU的供电波动也会影响到它。
想要hifi首先排除PC这个大噪声源,建议用USB声卡或者使用外置ADC,让集成声卡仅负责解码。

网友C:
音箱不能由主机供电。

楼主:
我是用电池供电的,但是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的问题,声卡的隔离没做好。

网友:
可能电源不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音箱不能由主机供电。

俺就是将迷你数字功放板装入主机中,与主机共用ATX电源同一组12V,但加了一个LC滤波电路,使用效果良好,没有任何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就是将迷你数字功放板装入主机中,与主机共用ATX电源同一组12V,但加了一个LC滤波电路,使用效果良好, ...

我也是将数字功放放入机箱,又制作了一个光驱位音箱,用USB作为电源时因为供电噪音很大,后来用电池做电源,电池已经不同电源供电了。但是移动鼠标、翻动网页时明显感觉到那种像呼吸一样的噪音。

网友E:
要么电源隔离,要么音源隔离
我汽车上用了平板加纯功放改车机,结果有干扰噪声,汽车是电瓶供电,平板自带电池
如果汽车地和平板地相连,就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电源隔离,要么音源隔离
我汽车上用了平板加纯功放改车机,结果有干扰噪声,汽车是电瓶供电,平板自带 ...

电源已经隔离了(用电池供电),我再找找其他原因,实在不行打算试一下SPDIF接口,但是成本有点高了,感觉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已经隔离了(用电池供电),我再找找其他原因,实在不行打算试一下SPDIF接口,但是成本有点高了,感 ...

来个usb声卡吧,甚至投资不多都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