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手提个小白问题,为什么电容点焊机基本都是2串,为什么不用3串4串?

楼主(2022-11-26):
新手提个小白问题,为什么电容点焊机基本都是2串,为什么不用3串4串?
看了几天帖子,好像电流才是点焊好坏的关键,假设2串整体内阻为5毫欧,再多串一个加0.3毫欧,那么2串电流是5.4v/5毫欧,3串就是8.1v/(5+0.3)毫欧,肯定是3串的电流大,为什么这么做的人不多呢?
请大佬们帮忙解惑~~

网友:
点焊电压不用高,要电流够大

网友:
点焊电流不是越大越好吧?

网友:
成本高,充电均衡都要加成本。三串也有卖的,但价格高。

网友:
2串5V,给5V的单片机供电刚好.另外就是再往上最好一步到位,12V以上,触发mos管就不用做升压了,但是大容量的法拉电容串联必须做均衡电路,2串的均衡自制比较方便,多串的不太好弄

网友:
电容串联有个特性,容量减半,串越多,容量越小。

网友:
你这样还不如两并两串

网友:
两串的充电方便。无论电容或电感点焊机主要是要焊接电流大点。

网友:
上面的都是呼悠你,3串电流过大了容易烧MOS管,也可能损坏电容

网友A:
我组装过三串,三串电压高有劲,但是火花大,点焊飞溅的厉害

网友:
那到底三串效果好,还是两串效果好呢?

网友:
主要是安全性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组装过三串,三串电压高有劲,但是火花大,点焊飞溅的厉害

请教一下,是否电压过高,就容易飞溅?

网友:
3串电流过大了容易烧MOS管
而且电压高了容易炸火,啪啪的一下火星四射

网友:
开心果的第二版本就可以4串,我现在用的也是4串的,非常好用。

网友:
经过前人实验,就是4-5v左右点焊效果最好!电压高了飞溅大

网友(2023-02-09):
三串火花太大

网友(2023-09-14):
我的两串的开最大档勉强能点0.15的镍片    不知道是电容不行还是控制板限制了。我没有内阻仪测电容内阻

网友:
电压高了火花太大,变压器的4v就够了。
烧管子也是一部分原因。

网友:
我用3串的电容,但电压充到7.5V左右就开始用了,点焊0.15的镍片没压力,只是如果没按好,确实很容易出现火花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