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个东西是真难呀,本人在商显这一块工作,今天想做一个安卓电视

楼主(2022-11-26):
本人在商显这一块工作,今天想做一个安卓电视,手里有两个屏,样板的话,基本V1.0的样板全在我们手上,我们全部会废掉(验证没问题就批量),上网一搜外壳,劝退了,

网友:
朋友给我搞两个玩玩

楼主:
嘉立创只收元件费,帮贴片,我刚在网上下载了NS1081 的规格书和资料,想做几个U盘玩玩,然后看了一下网上的NS1081 的测试,4K 真是一陀屎,一下就没兴趣了,商显这一块2014-2016年吧,大部分用的4-8G 的,做U盘没意思 ,要时要有32G 双贴,当时一定爽,2016-2019吧,大部分做8-16G的EMMC,又没意思 ,,2019-2022吧,大部分是16-32G,双32G还行吧,想做几个,它妈的4K这个鸟样。想做个东西是真难呀。。上图我14年做的一个IS903   16G的U盘,后面就没兴趣了,手里还有14-16年留下的50个拆机4G的F,,H27UCG8T2BTR,,,下次传上来,打包看有没有人要。。

网友A:
电子产品的线路板和元件价格便宜,少量试制的成本低。
但是外壳没法少量制作,开模价格高,必须大批量才能摊薄成本。
有3D打印以后,小型外壳的设计成本也能降低不少,唯独这些大件还是不好办。
我之前做温控仪就是找的成品壳,设计好了找卖家开孔,做错也就是三五十的成本,开模一次好几千,真承受不起。

网友B:
做一个安卓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的线路板和元件价格便宜,少量试制的成本低。
但是外壳没法少量制作,开模价格高,必须大批量才能 ...

我说的壳子是网上套件,网上有各种尺寸笔记本屏改显示器套件,有板和壳,,但壳子有点贵,都是80多起步,还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安卓电视??

是的,没有合适价格的壳,放弃了。网上笔记本屏改显示器套件的壳太贵了,认为不值得,不改了。

网友C:
安卓电视手机不能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电视手机不能模拟?

两个手机,但手机屏太小的,,看一下游戏直播吃鸡,主播打的欢快,到我这就成主播对着空气一顿输出,然后死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合适价格的壳,放弃了。网上笔记本屏改显示器套件的壳太贵了,认为不值得,不改了。 ...

好多视频里都是乐高拼的盒子,可以试试那种十几二十一斤的,

网友:
外壳一般不是特殊尺寸都有现成外壳卖  只是会比较厚  都是屁股后面凸起那种  挡板是通用电视的接口板   所以接口挡板必须自己做  找一样的2mm黑色塑料板自己加工就行

对  强度要求不高 可以考虑亚克力外壳 自己做当然只能方方正正的  可以用化油器清洗当粘接剂 一瓶能用很久

自己勾刀勾缝然后掰开就行  固定可以用夹层埋固定螺帽方式  然后加上铜柱  螺丝从背后上

网友:
外壳的平面部分可以直接用亚克力, 连接件和异形的过度部分可以分成块用3D打印, 这样能节省不少成本. 毕竟3D打印按克收费.
LZ要是有闲余的屏幕, 可以组一下出售

网友:
上有智能电视,下有平板手机,都是上亿的产量。你做一个玩玩,成本根本打不过好吧。
手里很多屏,前几年还有兴趣做显示器玩,现在整机直接干到比套件还便宜,那还做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视频里都是乐高拼的盒子,可以试试那种十几二十一斤的,

好思路,收藏了

网友(2023-01-05):
板子什么的可以低成本批量,外壳边框什么的怎么办。。。开模费太高,除非用公模,那组出来就没有特点,太难了。。。

网友(2023-10-21):
咸鱼卖废品,换钱买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