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第一次见带缓存的SM2258h主控板 不知道选择哪个开卡了

楼主(2022-11-26):
2258h的板子,120G,板载1颗128M的缓存,但这个缓存第一次见,不知道怎么开了,可以选的都选择一边, dram test不过。
缓存 : FIDELIX NN954 FM38D16SAB-FD ,好像是韩国一家厂,目前被东芯收购了,有没有大佬见识广的开过?

楼主:
报错:
DRAM TEST Fail(A2) / (01)

CASE : DRAM Test  (0x34)
ERROR : Compare flash content mismatch.  (0x20)

<<<<< Flash ID Content Aanlysis >>>>>

Select ID :  0xAD, 0x3A, 0x18, 0x03, 0x00, 0x50

楼主:
从可以查到信息看,是ddr3,128M缓存 , http://www.fidelix.co.kr/pages/sub214_en.php

网友A:
勾选dont check flash id然后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dont check flash id然后再测

dram 可以pass了,颗粒是sandisk颗粒,请问用哪个版本可开? 我只在 SM2258AB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 这里面找到了id:45,3E,AA,A2,7E,51,但auto选择不到这个id,manul选择后开卡直接mpt退出了。 颗粒是64G的 05484

楼主:
论坛有人提到1019可以,我试了一下,还没有过,报错 Chk PreTest Fail(31) /0x11,TrainADJFail!,See Log file

网友:
不是都带缓存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dont check flash id然后再测

学习了,Drampass了;目前还没搞定,颗粒是Sandisk的05485,id:45,3e,aa,a2,7e,51  试了几个软件都开不了。难道只能用58xt开?有大佬玩过不

楼主:
感谢,Dram pass了。目前开卡遇到 Too Much SLC Bad, Sandisk的 05485,是不是这种颗粒是开不了的啊?

网友:
自己换个你的缓存颗粒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