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全网首拆]拆修老款萤石C6云台监控摄像头,更换红外补光LED!!!!!!

楼主(2022-11-26):
最近发现家门口的监控白天正常,但在晚上全黑的环境下漆黑一片,立马就想到可能是红外补光LED不工作了,所以拆开看看。

萤石C6,很老的款式,2016年购买的

故障如下,全黑环境漆黑一片

把底部的防滑垫掀开露出4颗螺丝,就能拆开底壳了

主电路板,用的安霸A5s图像芯片,海力士的内存。现在都出到安霸A12了,想想A5s有些年头了。

继续拆,把排线分别穿过云台齿轮盘

拧下4个固定螺丝就能分离固定摄像头的外壳

整个设计采用了多层电路板,通过排针连接通信的

摄像头的核心,CMOS传感器

红外截止滤光片,切换到夜视模式的时候会缩回去,白天弹出来挡住红外光。这里也可更换镜头的焦距,还要调整对焦,并且需要反复拆装。

到这里才能看到红外补光灯板,3串4并,一共12颗灯珠,实际测量只有2颗正常,其他的都坏了

全部拆焊下来,量下是5mm的尺寸,到TB上买的850nm的

TB上没有找到原厂的浅蓝色灯珠,只有白色的

全部更换好了,安装回去测试

肉眼能看到红光,原厂的也能看到,好像监控都是用的850nm的,940nm的人眼不可见,一般用在遥控器上

这是对比图,原厂的灯珠角度要广些,而买的这个有点聚光,中间区域要亮一些,总之维修好了

End!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不会是散热不好所致吧,我的用了三年,还正常,不过你这个该把外部清洗一下下,苍蝇屎太难看。

网友B:
修的不错 感觉比以前效果还好点 还是以前的机器用料实在 现在摇头机里面惨不忍睹

网友:
接网口备份视频数据,远快过无线。

网友:
真是利器,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苍蝇的翔不清理一下吗

网友:
很不错的,改装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散热不好所致吧,我的用了三年,还正常,不过你这个该把外部清洗一下下,苍蝇屎太难看。
...

最后清洗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 感觉比以前效果还好点 还是以前的机器用料实在 现在摇头机里面惨不忍睹 ...

那个时候家用无线监控刚刚发展起来,所以用料足也是正常的

网友:
老款用料扎实的多

网友:
我那个杂牌用了好几年了暂时还没挂~

网友:
浅蓝色的和透明的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手艺真不 错,用着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
不错啊,找到原因

网友:
又想到我那F828相机,自带红外补光,夜里能拍照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