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诸位,现在国内生产的福禄克是传说的牛屎芯不?

楼主(2022-11-26):
近期化700多米购国内生产的福禄克17B.诸位,现在国内生产的福禄克是传说的牛屎芯不?

网友A:
厂家也有牛屎版本的。

网友B:
封装方式不同,用起来差不多嘀

网友:
新货大概都是牛屎片吧。

网友:
低价位的应该都是牛屎。

网友C:
17B早就停产了,也从来没有进口的,本来就是主要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

网友:
低价位的都是牛屎芯片的,比如101,106,107,,15b max,17b max之类的。

网友D:
分型号15B+ 17B+牛屎 117C 875C 289C硬封。

网友:
是牛屎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也有牛屎版本的。

谢谢。没有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方式不同,用起来差不多嘀

至少是原厂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B早就停产了,也从来没有进口的,本来就是主要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

我的是17B+,刚刚从专卖店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型号15B+ 17B+牛屎 117C 875C 289C硬封。

感觉精度换可以。

网友:
不知道从事什么时候开始,都给惯坏了,实际上芯片性能与封装形式并没有必然关系。  同一个核心,既可以做成绑定,也可以封装成芯片。

网友:
是不是牛尿还质量真的没有关联.

网友:
估计国外买到17B也是牛屎片,不过现在的牛屎片质量不用怀疑。

网友:
原装15B与17差别大吗?

网友:
牛屎片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
是牛屎的,不用怀疑,但话又说回来,其实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