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救个SM2246XT开卡软件 东芝TH58TAG7E2FBA89

楼主(2022-11-26):
救个SM2246XT开卡软件东芝TH58TAG7E2FBA89

112801224@qq.com 谢谢

楼主:
没人来教下?

网友A(2023-12-10):
有人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教一下吗

慢慢琢磨,肯定可以开的。 套那个7s2f参数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教一下吗

46xt最新版q0927a固件里有th58teg7h2hba8c    直接套这个参数试下

网友:
这个闪存的id参数没有,套了一个,可以开卡,就是ssd无法使用

网友B:
A111=Toshiba,128Gbit,TH58TAG7E2FBA89
Toshiba,128Gbit,TH58TAG7E2FBA89=98,D7,D4,32,76,D5,1,08,0576,1024,0128,04148,04036,02000,02,02,04,2,12,32,0,01,3F,02,0000,00,00,00,00,00,25,15,00,00,00,09,11,8F,00,24,2,0,02,04,06,08,03,00,3,05,01,00,3F,02,03,00,00,00,00,88,88,6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11=Toshiba,128Gbit,TH58TAG7E2FBA89
Toshiba,128Gbit,TH58TAG7E2FBA89=98,D7,D4,32,76,D5,1,08,0576,102 ...

谢谢,用了你的参数开卡成功了

网友:
很高兴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