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国内LCR表,性价比高的有哪些厂家和型号?

楼主(2022-11-26):
小作坊使用,需要测10khz和100khz两个频率,需要产品稳定点、价格便宜点。
需要数量比较多,大概60台左右。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

网友A:
我买的中创430,你调在电阻档,等你拿起电阻,它跳成电容档,等你调成电容档,等你夹好电容,他显示电阻档,新表,而且表笔线已经换好纯铜4*带屏蔽软线,一个样,品质问题

网友:
需要稳定点的,同惠、安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中创430,你调在电阻档,等你拿起电阻,它跳成电容档,等你调成电容档,等你夹好电容,他显示电阻档 ...

谢谢信息,,,还好,没躺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中创430,你调在电阻档,等你拿起电阻,它跳成电容档,等你调成电容档,等你夹好电容,他显示电阻档 ...

才买的?我买的早,倒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和路由器一样后期缩水了?

网友:
中创430算是当前性价比高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买的?我买的早,倒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和路由器一样后期缩水了?

中创430只是精度不行,功能上没什么问题。

不会用才会出现上述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中创430,你调在电阻档,等你拿起电阻,它跳成电容档,等你调成电容档,等你夹好电容,他显示电阻档 ...

你是用全自动功能测的,一般不要用全自动,左上角那个按键按一下

网友D:
我的中创430很好啊,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买的?我买的早,倒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和路由器一样后期缩水了?

今年买的,拆机看主控上很多焊油都没擦,很多东西都换了,下次我拍个照片吧,我还买了纯铜屏蔽罩贴在外壳上,字跳动稍微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中创430只是精度不行,功能上没什么问题。

不会用才会出现上述状况。 ...

我拍过照片问厂家,她说正常,随他了,这个第二个,第一个有问题,换了,这个又是个新问题,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中创430很好啊,没毛病!!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个炬为v团,好几个人拍了都退了,都选择胜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拍过照片问厂家,她说正常,随他了,这个第二个,第一个有问题,换了,这个又是个新问题,算了, ...

嗯我也听说主控换了,以前时ST的,现在据说时DG的,期待你的照片看看,顺便问下你的软件版本号时多少?

网友:
      同惠安柏优高之类用的是鉴相器方案的,副参数并未标明准确度,据说中创胜利之类的是台湾单片机方案的,副参数更不准,电桥不就是为了看副参数嘛,光看主参数百来块的电感表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听说主控换了,以前时ST的,现在据说时DG的,期待你的照片看看,顺便问下你的软件版本号时多少? ...

好的今天晚上拍个照片发个帖,因为没有m.了,无法进入拆机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个炬为v团,好几个人拍了都退了,都选择胜利的

胜利和中创贴牌的啊硬件都一模一样,

网友:
中创的还可以吧,性价比挺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个炬为v团,好几个人拍了都退了,都选择胜利的

胜利不是中创给贴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胜利不是中创给贴牌的吗

好像是的,一般都是代工

网友:
如果是商用的话,还是买些稍好的,抗干扰能力也要稍强些的
另外,楼主测量的是啥类型的器件?如果是大容量电解电话的话,LCR表在高频下对容量有限制
我的三和LCR7000,在1kHz频率下就无法测量超过2000uF的电解电容,频率越高容量越小,烦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