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有效果吗

楼主(2022-11-26):
如题,有起作用的吗

网友:
我有个门面房,临时电,经常会低于170v,这东西确实会跳。可是我不需要。
至于超压会不会,我不知道。

网友:
如果是正品,确实有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超压。。。
但这个默认要配,但保护成功概率远小于这玩意自己出问题的概率。。。
家里如果有那种短路电流,这个触点会粘连断不开。隔段时间还有断送电测试是否正常。

个人觉得目前供电质量不用装。
要装也应该是电表后断路器让电表控制,由供电的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超压。。。
但这个默认要配,但保护成功概率远小于这玩意自己出问题的概率。。。
家里如果有那种短 ...

看到不少小区电工搞出问题烧电器的,好像是新国标要求必须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不少小区电工搞出问题烧电器的,好像是新国标要求必须配吧

现在低压电网都外包了,搭火有接成两相送电的和零线虚接烧断的,家用电器全部过压烧坏,然后请电器维修的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不少小区电工搞出问题烧电器的,好像是新国标要求必须配吧

必须配,但绝大多数都拆掉了。。。

一个是供电分担责任,还有就是送电电流能小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玩意完全应该弄到电表前或者屋子外面不可复位。出问题了让电工来处理。。。
毕竟过压问题又不是用户造成的。。。

装修公司可以不接受国标建议么。。。最终一般都让用户选择不装。。。
国标还说(推荐)单元必须配漏保,不可能的,几乎所有都不可能在电表前配漏保的。。。最多加监视器记录传输。。。

网友B:
搞个浪涌保护器吧,最少是真的能保护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浪涌保护器吧,最少是真的能保护电路的

城市小区的楼上都有避雷针,除非是农村,但是老家都没有做接地

网友:
三相电的推荐用,我们学校曾经就是雷雨天把中性线或者零线破坏了,整个就380了,烧了很多东西

网友:
有个还是安全些,万一缺零升到380V,会烧毁很多电器的,虽说供电部门会维修,但是,好好的电器修过谁知道会修成什么样,万一修不好,又是扯皮事,不可能赔新电器的

网友:
这个实现起来不难,应该是有作用的……

网友:
我装修时安装了一个,很好用!我的楼层是配电箱首端电压最高达到245伏;常态235伏以上!没安装之前经常爆LED灯,现在超出245伏断电报警电压正常之后才会恢复供电!我买的是保护电压电流漏电流都可以调的的那种。漏电流和过流保护调的比较保守有几次都是优先于配电箱提前跳闸,不至于整栋楼给弄停电了也保护了家里人员和电器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