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排除铁的金属探测仪制作资料?

楼主(2022-11-26):
哪位大神有能排铁的金属探测仪图纸,元件列表,详细制作过程。不要手持的那种,要图片上的这种类似的。元件不要太多了,太复杂了我也做不了

网友A:
太复杂了我也做不了
太简单的也没有啥用

网友:
原理上可行

网友:
这东西管用吗?估计也就一米

网友:
避开铁需要分析功能吧这装置有点强~!

网友:
1000多的产品,核心技术5毛钱获取不到吧

网友:
第一,识别所有的金属。
第二,检测磁性。
第三,排除磁性金属。我觉得应该是控制系统的设定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我也做不了
太简单的也没有啥用

说得好有道理

网友B:
我研究过这玩意 去搜索X-R金属探测器的论文看吧
收回来的信号正交解调后非常容易分清铜铁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研究过这玩意 去搜索X-R金属探测器的论文看吧
收回来的信号正交解调后非常容易分清铜铁铝 ...

找不到相关论文

网友:
CNKI搜索一下 很多

网友:
排雷用的就是这玩意

网友(2023-11-18):
这个用途是什么呢,卖的好贵啊

网友:
大佬威武

网友(2023-12-20):
区分金属,好像是一种噱头。

网友(2024-01-28):
区分金属只见过用频谱仪靠谱些,其他的不行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增加一个反馈线圈,应该能够做到

网友:
应该不行,这是粗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