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下载的安装包几乎都是在线包?

楼主(2022-11-26):
今天想把系统重新弄一下,正好有个不能用的,在安装的时候把不能用的留下了,把能用的格了,电脑重启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过来,过了好久才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在安装python的时候总是不能继续,重启电脑也不行!搜索才知道原来是下载的版本高了,可是以前386是可以的,这次下载的时候是3810,下载的时候说7可以使用的,结果我下载了几个都不行,以前的365可以!可能是宽带不行吧? 下载的时候都特别慢!在安装的时候进度条都不走!过了好久TMD失败了undefinedundefined和我把网关了一样!只是没有那么快!可是也失败了!以前我安装过386呀,怎么就安装不了了呢?原来没有发现不能离线,重新安装的时候更过分,TMD过了好久只动了一点点,强制关闭后再安装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动了

网友A:
防止被复制,安装包装完就删除,强迫升级

网友B:
说的都是什么鬼。。。你下python去python官网下,肯定不会是坑爹的捆绑安装器。你找错网站了能怪谁呢?

网友C:
多多下载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D:
因为官方下的"安装包"只是运行时,额外的包得下载,默认的源在海外自然慢。

百度下把pip源切到国内镜像就快了

网友E:
安装的时候,去TEMP目录找真实文件,改名就是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被复制,安装包装完就删除,强迫升级

?没有明白,我现在哪个也安装不成功,比较高的版本开始就不能继续了,低版本的安装了几个小时,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都是什么鬼。。。你下python去python官网下,肯定不会是坑爹的捆绑安装器。你找错网站了能怪谁呢? ...

我没有说有捆绑,只是安装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问题,反正和没有网络时一样,你觉得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release/python-3810/这个网址能否下载到官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下载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release/python-3810/这个网址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官方下的"安装包"只是运行时,额外的包得下载,默认的源在海外自然慢。

百度下把pip源切到国内镜像就 ...

不懂!我现在都几个小时了,都不动!昨天也是,重启多少次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的时候,去TEMP目录找真实文件,改名就是安装包。

不太明白,是安装过程时到TEMP吗?有好多个TEMP目录,去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的时候,去TEMP目录找真实文件,改名就是安装包。

我今天安装365版本都几个小时了,还是不行

网友F:
方便植入广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有捆绑,只是安装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问题,反正和没有网络时一样,你觉得 https://www.pyt ...

你在python.org下载的安装包不是在线包啊。下载完断网都可以安装的。
你说的是pip安装库的时候要在线装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python.org下载的安装包不是在线包啊。下载完断网都可以安装的。
你说的是pip安装库的时候要在线装是 ...

还是!我就是在安装python的时候,我下载的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3.8.10/python-3.8.10-amd64.exe也不行!后来重新安装了系统,下载的321版本能安装,但是不会用,昨天还是用先用的那个镜像,可是https://kongbaixx.lanzouj.com/iMFvp0bde8jg里面的PY和bat都不能运行,提示缺少DLL,下载后提示python已停止工作,还有一个工具,和上个地址文件应该差不多,反正都是一个作用,结果也一样!不知道怎样解决,在KA上有人回复我就7就别折腾了,可能10就好了吧?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可以安装10的,现在重启后提示windows无法继续完成安装......shift+f10输入oobe\msoobe过了好长时间出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可是过好几个小时也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官方下的"安装包"只是运行时,额外的包得下载,默认的源在海外自然慢。

百度下把pip源切到国内镜像就 ...

搜索下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安装成功pytho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便植入广告吧

官方的应该没有这样的吧?更何况是python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我就是在安装python的时候,我下载的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3.8.10/python-3.8.10-amd ...

装个64位系统吧,配置好就装win10,配置不好就装win7。你现在这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64位系统吧,配置好就装win10,配置不好就装win7。你现在这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 ...

我现在用的就是64的,今年也安装过10,但是重启后出现windows无法继续安装,不能更新?呀忘记,启发太差了,然后按shift+f10,过了好久才出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是到这就没有了,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下载恢复的那种?进入桌面就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64位系统吧,配置好就装win10,配置不好就装win7。你现在这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 ...

tb买的组装机,被坑了,好在没有花太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