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50元买了个18瓦的电动车灯

楼主(2022-11-26):
好亮呀,比原来的蜡烛灯亮多了,接线也简单,就三根线,一下子就接完了~~就是开了几分钟外壳就有些烫,不能用手摸了,不知道这是不是LED灯的通病.
前面有个透镜,透过透镜好像看到两颗COB灯珠,一颗近光,一颗远光.一半橘色,一半黄色,不知这是哪里的新设计,哈哈~~

不过在论坛里看到的电动车灯都是几块钱,不超过10块就到手了,怎么这么便宜呢.....

网友:
热,加风扇,风冷。

网友:
没有靓照啊,假把式

网友A:
50可以买小系了

网友:
热说明散热不好,寿命堪忧,加强散热吧。
这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可以买小系了

小系是啥?

网友:
咸鱼试试

网友:
当初(五七十来年了吧)给家里电三轮买的LED灯,花了百来块钱,五个LED灯珠,是内置到那种大太子灯里面的,那才亮,还发热低,后来再买的是一次不如一次的

网友:
最好能出图叫大家看看

网友:
几元的10元的肯定没你说的(没图的50元的说个鸡巴的灯)没法比的,

网友:
现在比较常用的电动车车灯好选择,可以自己直接全换,也可以单独换,温度高散热不好容易烧。

网友:
这价格亮度肯定高

网友:
这个车灯很厉害,对面来车都看不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