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小巧的小功率暖风机

楼主(2022-11-26):
事情不多,天也冷了,就把上年想做的小暖风机给做出来了,做的过程没有拍照,就上完成图了,加热丝我是从热水器发热棒里弄出来的,阻值在20欧姆左右,电源我是用12到24V的可调电源,两个50*50的12V0.1A无刷小风扇,因为电源是可调的,最高24v大与降压模块最高电压,我就串联了几个整流二极管,怕长时间工作降压模块升温,就又加了一个散热块,为了时间长了不容易开胶,热熔胶也打得有点多,做工粗糙,大家请见谅。

小暖风机外形
所用电源
为了让输入电压在降压模块合理的电压范围内,我在输入端串联了6个整流二极管,分压大概4V.
细节图,白色的是导热硅胶,这个降压模块是输出恒压的,有调节电位器,可以灵活调节散热风扇的电压这样就可以改变转速
降压模块资料

网友:
这个迷你暖风机放哪里用呢?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挺好的

网友A:
这么小的热风机用在哪里呢?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挺好的,这个放哪儿

网友B:
还不如20多元买个220V的小型暖风机省事,方便。

网友C:
难道是用在衣物风干机

网友D:
换PTC的这个不安全。

网友E:
电木外壳才是关键啊,这成本比买个成品都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木外壳才是关键啊,这成本比买个成品都高

这电木可能不要钱的,你懂的,哈哈!

网友:
为什么只有我看到了那么多鼻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用在衣物风干机

这么小,烘干衣服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热风机用在哪里呢?

一些小东西慢性烘干,比如一些胶水的低温固化,就是大的用起来比较麻烦,老早就想弄个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PTC的这个不安全。

还好,我用的温度不高,里面电热丝也在中间,正常用电热丝也不会热到发红,电热丝两边离外壳都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20多元买个220V的小型暖风机省事,方便。

我是方便使用,要不然就用电吹风了,再说直流低压,也是方便用电瓶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木外壳才是关键啊,这成本比买个成品都高

有条件方便些,电木还好,4个黑色的防护罩才是关键,独家定制还拉丝氧化处理过的铝板

网友:
有点迷你啊
放哪里用??

网友:
可以放在电脑桌的鼠标旁边吹,冬天手不会冷了

网友:
除了有点丑,白色的胶体影响视觉体验,其它挺好的。

网友:
就我一个人在想满屋子臭脚丫子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