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貌似2258xt是锁迪最好的归宿?玩下西数拆机60011-128GB

楼主(2022-11-26):
闲着无聊的时候逛黄鱼,
发现了一个挂逼的480GB西数盘,下面围观群众众说纷纭,有说这颗粒只能开半容,有说能2258xt全开的。

作为一个闲工夫比较多,又爱瞎折腾的闲杂人等。决定斥巨资50块买了回来试试看。

就是这货了,板上是4个60011 128GB,事后证明围观群众的话并不可全信。首先这玩意儿其实是:1CE 4Die snk bisc 3
ID:45489AB37E72
这种1CE的玩意儿基本上应该是符合锁迪的特性了吧。

热风枪的干活,拆下来两个先,
目标自然直接忽略其他选项,直奔主题。
自己贴了主控的2258XT优盘板。

因为是传说中的锁迪,1CE的,我还另斥巨资20块买了几个所谓的解锁贴。顺便测试一下。

所以最终成品有两种,一个是直接贴主板,一个是贴了解锁贴。。。最后证明解锁帖是白买了。

其实为什么买了这和解锁帖呢。是因为我其实有个58xt的测试架,所以先在测试架上面测了一下,单颗直接用老毛子网站上面找到的snk bisc3版本的是的确可以开的,但是如果两颗一起上的话,就会报错,具体状况就是开卡的一霎那本身在ch0 ce0的flash会突然跳到ce1,然后软件报错,ce0没有flash,我以为就是锁迪的某些特征造成的,然后颗粒直接贴到优盘主控板上面以后也是自动显示在ch0 CE1,所以也没有试一下,就觉得是遇到锁,所以双贴就出问题。结果并不是。所以大家要是要玩这个颗粒的话就不要浪费钱在解锁贴上面。因为我们万能的2258xt才是真正的答案。

进入软件环节吧。

请看这个CE分布,这个分布和在测试架上面报错的时候一模一样,所以我定向思维觉得它开不出来。

但是实际上点开始以后居然可以开过,开过以后CE分布就正常了。。。 我特么也是无语了,白花了20块。

设定部分,我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以前遇到带锁的闪迪也是选的S1的版本的,所以应该也是选它就对了。
先跑了下RDT,毕竟是状态为止的拆机片。看看什么情况先。

还不错,就回去设定再runtime bad,check & keep rdt result,把RDT test去掉再开一次就可以用了。

随便跑个分看看,本来58xt这种货色就不会太好看,

这是不带解锁帖的跑分

这是带解锁帖的跑分,

哦,发完才看到这个是一开始用另外一个版本的开卡工具开卡以后带解锁帖的跑分,当时以为是解锁帖造成的速度减半,但是后来用一样的版本重开以后有正常了。两边跑分差距个位数。
至于解锁帖是不是在工作。。。我也不知道。准备拆了,下次换到别的不支持软件解锁的板子上面看看到底有没有用。

就这样。

用的版本是SM2258XT_SNK-BiCS3-4Die_PKGR1207A_FWR1207A0_Beta,这儿下载要M币,我估计大家都懒得掏,去老毛子那边下吧。实测可用。

网友:
感谢楼主发帖分享感受

网友A:
其实解锁帖是给U盘主控板和MLC锁片配46系列用的,58XT可以直接开没必要用解锁帖,解锁帖也不会影响速度,58XT开完之后会读出正确的CE分布,应该不算是解锁,软解是变正常4CE,ID也会变,硬解就是解锁帖,其实就是58XT专门的固件能和闪迪正常通讯,可以调用1CE来控制4Die,而不是硬解强行并一起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解锁帖是给U盘主控板和MLC锁片配46系列用的,58XT可以直接开没必要用解锁帖,解锁帖也不会影响速度,58 ...

多谢大佬答疑解惑。这玩意儿我就拆了等以后用得到的东西再用了。

网友B:
外行路过,解锁贴又是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路过,解锁贴又是啥原理?

原来以为这种1ce的需要通过加解锁贴才能开出来,不过事实证明58xt的特殊固件直接就是有让带锁闪存正确工作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并不是给58xt用的。用来解mlc上2246xt的吧。大概是这么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行路过,解锁贴又是啥原理?

看这里这就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这就是原理

感谢分享,学习留名

网友:
继续学习,收获满满,谢谢分享!

网友:
收获满满 谢谢分享!

网友:
58xt支持的片是真多,很多别的开不了58xt能开,但是这个速度太折磨人了

网友C:
那个围观群众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围观群众路过。。。

幸会。哈哈。圈子就是小。

网友D:
果然专业,真不是一会能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专业,真不是一会能学会的

ok啦我也是瞎玩而已,这个东西就是试过多点就知道大概什么方向了。

网友(2023-03-20):
有人知道runtime bad和rdt bad有什么区别吗,看到很多跑了rdt后是用rdt bad,而楼主这个确是用的runtime 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