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换2个LED倒车灯不知道寿命如何

楼主(2022-11-26):
原车倒车灯也就是做做样子啥也看不见,深水宝13块钱买了2只LED倒车灯,说是恒流驱动,本想拆开看看,没橇动,也就放弃了。
27个灯珠,不分正负极。

12电源夹电试了一下,亮瞎眼,12V时电流0.5A,不到1分钟就烫手了,温度挺高的。

…………………………………………………………
翻车…………后装的倒车摄像头不能使用led的倒车灯,因为摄像头取电是从倒车灯上的,装上后对倒车摄像头有干扰,视频全是波纹。试着并个电容也没用,恢复原灯,退货……………………

网友:
还行,我换了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
RCR可以用得更久

网友:
倒车灯用得少也还行,示宽灯不要用,刹车灯更不行

网友:
我的车日行灯换成led的了。这种带个小透镜的。2年了还正常点亮,偶尔会报故障码,再启动就没了。

网友:
比灯丝的强 就是贵

网友:
热不要紧,反正它不会长时间工作。

网友A:
正想购来换,又担心出现“副作用”。

网友B:
倒车灯用来照路?

网友:
倒车灯不容易坏

网友C:
白天还好,晚上倒车全靠感觉,上次顶了一回垃圾车车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灯用来照路?

倒车灯不照路照啥?难道你倒车都是摸黑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想购来换,又担心出现“副作用”。

要买就买五六十块钱以上价格的,像我这个几块钱的别买,就是个倒车影像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还好,晚上倒车全靠感觉,上次顶了一回垃圾车车把

一样都是靠感觉,原车卤素灯黑乎乎,根本就没啥亮,下雨天更麻烦,看不见不说,我那雷达上面碰点水就报警,明明没障碍物也报。但也还好没碰过啥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车灯不照路照啥?难道你倒车都是摸黑倒的?

现在都只一个倒车灯了。但好象还行。

网友:
倒车灯间歇使用寿命一般可以,干扰的话进摄像头电源加个几块的车用滤波器估计会好。买过三个做示宽灯,类似4115芯片的,一个半年死掉,一个一年变紫了一些,还有一个两年多还很好,倒车灯换了比原来亮一些,没啥问题。

网友:
一年才倒车多长时间,又不像刹车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车灯不照路照啥?难道你倒车都是摸黑倒的?

尤其是 夜里,根据灯光 折射基本可以达到0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