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电磨更换淋浴龙头拆不了的阀芯

楼主(2022-11-26):
亲戚家里房西退房,请我对旧房子进行一系列的的整修,主要是安全方面。
更换新煤气灶,油烟机,更换天然气波纹管,热水器波纹管,更换热水器不锈钢排气管,
今天发现淋浴龙头也坏了,这应该是40阀芯的淋浴龙头,
阀芯不活络,把手也坏了,必须更换把手和阀芯,
首先要先拆出阀芯,用手拧下装饰盖,然后是个不锈钢板冲压的压帽,
这个压帽用好几个扳手都扳不动,估计锈死了,
用各种大力钳上,结果把露出外面的部分给拧断了,
里面的还好好固定着,根本取不出来,
这下没辙了,用开孔器对着中间的塑料阀芯一顿钻,
把中间的陶瓷片都取出来了,那个不锈钢圈还纹丝不动,
试着用小錾子和锤子敲,还是没戏,
上终极武器,220V电磨加3厘米的双网切割片,
把不锈钢压圈磨出7-8道缺口,用一字螺丝刀一撬,
终于把压圈给去除了,然后就是把阀芯的壳取出来,
看型号就是一般的40阀芯,
家里有个旧的先装上去试试,
顺便再网上下单买个新的,
把手也先用旧的。

这个淋浴龙头整体重800多克,估计就是网上号称铜龙头的30多元的货色。

网友:
我有个不锈钢水龙头也是不锈钢阀芯断裂了无法拆下,还是铜材质的阀芯更可靠些。

网友A:
前些年出的全不锈钢波纹管,也就是两头的管帽也是不锈钢,买回来用磁铁试了试,是不吸,结果用了没多长时间,管帽就上锈了,潮湿的地方还是黄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年出的全不锈钢波纹管,也就是两头的管帽也是不锈钢,买回来用磁铁试了试,是不吸,结果用了没多长时间 ...

是的,黄铜的压帽有点贵,我换上去的还是不锈钢的,要是都换好的,配件得半个龙头的价格了,几年后再坏,拆着也有经验了,扳几下扳不动直接开孔器加电磨。

楼主:
亲戚就是丈母娘,一分钱不挣,还得贴几个半天时间,配件网购钱还得欠着等房子租出去后从租金里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戚就是丈母娘,一分钱不挣,还得贴几个半天时间,配件网购钱还得欠着等房子租出去后从租金里扣。 ...

丈母娘家干活,还要什么钱

网友:
没有图片,不给好评

楼主:
前面封控了3天,又下了三天雨降温,
电动车懒得去,今天周末开车把所有整改项目一次完成了,
主要是安装热水器排烟管,热水器燃气灶的波纹管,安装新油烟机和烟管,
原来预计要2-3小时完成,结果不到2小时就做完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了工具,还得经常操练,
不然一干活就会太激动紧张,心跳快,出汗
就和打架一样,习惯了就不费力,
不习惯可能打一次要浑身软几天,
干活也是,只有平时多练,
才能毫不费力。

网友:
发帖要上图,不上图,帖子没有吸引力,也不好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