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才是爆闪灯 报警灯

楼主(2022-11-26):
够简单,够简洁,大家知道什么原理不

还有一圈密封圈

15颗高亮红色LED

背面图,有一颗电阻是打酱油的,大家知道是哪个不

通常老鸟能从LED芯就能分出正负,那个人是你吗?

赠送一张手机壁纸

网友A:
不是红、蓝双色爆闪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红、蓝双色爆闪的吗?

你说的应该叫警报灯,

网友B:
有两个三级管,是三极管多谐振荡电路吧,没细看

网友:
够简单,够简洁

网友:
螺丝眼竟然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三级管,是三极管多谐振荡电路吧,没细看

差不多,也可以叫无稳态电路或自激多谐震荡器

网友:
对称震荡吖

网友C:
这个是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吧

对的,通常白发红就是高亮,

网友:
用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D:
新手,没看出来哪个电阻打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没看出来哪个电阻打酱油

仔细找找,r10

网友:
搞个红蓝相间的,成警灯了

网友:
打假赛那个电阻,应该是给人改过线路

网友:
看样子是两个S8050的多谐震荡电路

网友:
草帽头的,比较省电。

网友:
换一半蓝色灯珠是不是就能成警报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