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萤石互联网云台摄像机C6H-31WFR 折腾

楼主(2022-11-26):
逛废品站 贴子点我
就花十块钱在废品站收来的,成色很差

底下脚垫有三螺丝

把螺丝拆下就打开了

小板

水平云台

拆成三部分

核心的主板就在这黑球球里

能看到主板了

水洗!

洗完晾干

主板

小板

前壳壳

按顺序装回

上电电流可正常开机

也可以自动连接wifi

能搜得到

但萤石云是被绑定的状态,折腾了也没用

就当局域网录像机得了

完~

网友A:
关键是绑定过的你没法解决!

网友:
这10块花的值,就当个离线摄像头也比杂牌好很多

网友:
有一个全景鱼眼摄像头,咸鱼找了好几家,都解不了萤石云绑定都没有升级解绑账号的固件,直接摄像头里关闭萤石云功能了

网友:
确实成色不行

网友:
我也五块钱收了一个,也是被绑定的,后来被我用12v电压给烧了电源部分,里面有张128g的内存卡值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算捡漏了

网友:
内部还可以

网友:
怎么解绑定

网友:
看来捡垃圾你是认真的!

网友B:
禁用萤石云,设置好固定IP,接入海康威视录相机,一样可以远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萤石云,设置好固定IP,接入海康威视录相机,一样可以远程看。

如果不禁用萤石云的话,之前别人绑定的手机号能远程看吗?

网友:
有IP的基本是没用了

网友:
可以解除绑定的,如果手机端不能解除了,好像要寄到售后解除绑定

网友:
成色差点但是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绑定过的你没法解决!

我也觉得是,以前想过楼主摄像头,最后买90多元2个旧运动相机,至少不会出现绑定解除问题,有720线每秒60帧流畅录像。

网友:
隐私容易泄露

网友:
怎么关萤石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萤石云,设置好固定IP,接入海康威视录相机,一样可以远程看。

关键是没解绑的原机主能看视频

网友:
原机主不解绑,海康不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