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个算不算固态u盘

楼主(2022-11-26):
感觉特拉垮   这4k  3281都能和它肩并肩了  ufs也能把它锤爆了  显示jmicron 我用了576  578  580几个都没能识别出来 也不支持trim   发热倒是不小  跟901 ufs一样  严重怀疑它不是桥接+ssd主控   看他们家固态u盘评价有说是ps2308  这个主控4k是这样嘛?

楼主:
补一下它样子吧

网友A:
固态U盘,哈哈哈

网友B:
话说有人见过机械优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U盘,哈哈哈

本想买个桥接+ssd主控  结婚这玩意看不出是啥组合

网友:
新名词不断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有人见过机械优盘吗

还真别说  好多58xt+tlc缓外打不过机械

网友:
gu固态优盘

网友C:
64GB容量的固态优盘有必要么

网友:
群联2251系列除了2251-01以外,4k都上不了1M/s

网友D:
看你这个应该就是JMS901+UFS了,市面上很多pssd都是这个方案,掩人耳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这个应该就是JMS901+UFS了,市面上很多pssd都是这个方案,掩人耳目

901那个没啥问题   就是64g那个  那4k太差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GB容量的固态优盘有必要么

主要是便宜  50来块钱  就当买个板子

网友E:
64G容量就别太高要求了,随便拉个TLC,64G B47R 1CE写入直写也就120M而已,如果是BiCS5的话,直写也就四十多M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G容量就别太高要求了,随便拉个TLC,64G B47R 1CE写入直写也就120M而已,如果是BiCS5的话,直写也就四十 ...

它是不是桥接+ssd主控?不好拆  胶水打太死了  现在我看不出来  有点怀疑  容量小还能影响4k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不是桥接+ssd主控?不好拆  胶水打太死了  现在我看不出来  有点怀疑  容量小还能影响4k速度? ...

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LUN堆不够通道不够哪来速度

网友F:
ChipGenius下一个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ipGenius下一个检测一下

测不出来  这个好多都测不出来   901  3350桥接 这些都测不出来    只能测u盘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不出来  这个好多都测不出来   901  3350桥接 这些都测不出来    只能测u盘主控  ...

好吧,那也是

网友:
64g这样也差不多了。估计是ufs读卡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