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明纬改装而购买的12V电源裸板,华为AX3路由电源并附改电压方法

楼主(2022-11-26):
为改装明纬,PDD购买了5个12v1A电源裸板15元,做工质量感觉还不错,搜索了下芯片应该是华为ax3路由的电源。晒一下,研究了下芯片说是可以CC、CV模式,芯片是OB2530PSP,
内部应该是集成了TL431,看了下数据手册CV模式改电压应该是改动个电阻即可。

电源正面

电源背面

电源芯片

电压控制电阻1 -55B的那个

电压控制电阻2

网友:
看着电容这么高,明伟电源里面能放得下吗?

网友A:
你这是5个15元还是15元一个?闲鱼3块钱一个多的是1.5A的,而且你这个只是板而已没外壳,还是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5个15元还是15元一个?闲鱼3块钱一个多的是1.5A的,而且你这个只是板而已没外壳,还是1A ...

必然是5个15元了

网友:
3元1个,品牌货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改稳压电源最好用带光耦的辅助电源,输出电压稳定,这种原边反馈的输出电压波动相对大,会影响你的稳压精度。

网友:
改电源的也是个狠人

网友(2024-06-06):
楼主研究出改变输出电压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