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关闭外部交错降低写入放大

楼主(2022-11-26):
这两天试了几种1t盘。发现2246en默认连锁块大小高达2个G,这导致小文件写入时写入放大可能极大。把外部交错从8改成2,连锁块大小变成512m,,其他方面对速度似乎没发现任何影响。再配合把op空间开到20%以上,,基本上重度使用写入放大就在1.1左右。

网友A:
”交错“是指什么,我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错“是指什么,我一直没搞明白

打开开卡软件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开卡软件一目了然。

外部交错从8改成2,是这个吧

但是连锁块大小在哪里?是真没找到

网友:
交错就是,一串读或者写指令发过来以后,可以在一个组件(比如plane,ce,通道或者内存rank)忙于执行一个指令的时候另一个组件执行另外一个指令。类似于同时读写。慧荣的internal interleave应该指的是一个ce中多个plane可以交错,external interleave应该是指一个通道内多个ce可以交错。实际这个参数在每个ce慢的时候是会影响速度的,只是有时候固件原因不影响有时候sata瓶颈了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交错从8改成2,是这个吧

但是连锁块大小在哪里?是真没找到

找连锁块大小可不是在这儿找。在smart的信息中可以判断。看下总的擦除数量,然后再看闪存写入量,用这种方法还能看出来整个硬盘的op空间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开卡软件一目了然。

虽然一目了然,但真不知道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连锁块大小可不是在这儿找。在smart的信息中可以判断。看下总的擦除数量,然后再看闪存写入量,用这种方 ...

楼主(2023-01-19):
这个看颗粒不同。有的可以完全关闭外部交错。有的只能把外部交错减小到2。有的可以内外交错全部关闭。反正只要能开卡成功,内外交错开的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