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灵异事件 4CE变成8CE了,开卡报错Check Pretest Fail(31)/0x11,TrainADJFail!

楼主(2022-11-26):
2258H+4颗29F01T2ANCMG4 128G    这个颗粒应该是4ce的前面三个通道都是正确识别,最后一个通道识别出8ce了,开卡直接报错Check Pretest Fail(31)/0x11,TrainADJFail!跳线无问题,颗粒无虚焊,土狗已拆,颗粒双贴时能开卡,四贴就报错,一看第四通道变成8ce了
最后一个通道的颗粒标记与其他三个不一样,颜色粗一点,是颗粒的问题吗,颗粒是方力家购入

请大佬指点

ce如图

ce如图

报错

报错

设置如图

设置如图

网友:
Adj 打勾试试

网友:
你确定ce跳线没问题的话就加焊主控吧,实在无解就把出错那颗吹下来换个板子单上试试看以排除颗粒自身问题

网友:
极大可能是颗粒本身坏了。

网友:
这缓存频率和闪存频率开那么高,都降到最低。

楼主:
此贴终结,这个版型的2258只能双贴正面,只要四贴就有问题,过不了,换了个相同版型还是这样,最后贴2246一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