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四块钱一个的红外热释橱柜感应LED灯拆解(巨祥YD01 10CM)

楼主(2022-11-27):
双十一之前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版块看到的红外热释感应灯,本来已经拍下了,当时因为本地疫情刚结束,快递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结果卖家那边一直打不出面单,然后就死活发不出来快递,拖了好几天,最后没办法只好退款了事。
过了几天,自己发现卖家那边还在发优惠券,然后去问客服能不能发货,客服说可以了,于是乎又重新拍了一遍,这个灯到手四块钱,做为红外热释型的灯,价格不贵,就是过程有点好事多磨

感应灯没有单独的说明书,使用说明都写在外包装上了。实测红外感应距离3m之内没问题,感应角度范围120°也差不多,单次亮灯时长大概25s左右,人在感应范围内活动的话,可以自动连续触发,不会熄灯

灯有两种色温,一个是6000K,一个是3000K,就是正白和暖黄的区别;内置电池说是300mAh,然后充电输入电压可以7V?充电管理IC比较牛逼啊

充电线、双面泡沫胶和灯体

不出意料,铁线,这种随机送的细细的充电线,好多都是铁线

这灯在卖家的页面上看着挺大一只,实际到手才发现,mini的很

这边是开关按钮

这边是Micro充电口

灯的背面有个可以滑动的夹子,灯在固定好了之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移动,也可以把灯抠下来用,比较方便

经验主义告诉我应该从Micro充电口这边先开始拆

端盖这里打了胶,抠出来的时候有点费劲

实际应该先从开关按钮这边拔开,才能把灯板抽出来,经验主义有时候也是要不得的

这里也打了胶,拔出来的时候也费了点劲

灯板全图,说好的6颗LED都在,商家诚不我欺

中间是红外热释传感器,窗口比以前见过的传感器窗口要大一点点;左上角有颗J3Y三极管(S8050);左中的丝印CDS是光敏电阻,话说现在新的红外感应灯用的光敏电阻多数都是这种贴片的了,很少有用玻璃釉直插的那种光敏电阻了;中间无字的SOP8 U3是红外热释处理器,型号不明(可以肯定不是FT100);右下角的无字SOT23-6 U2应该是颗类似手电的调光驱动IC,因为没丝印所以不好说是哪个具体型号。

透视图,单面板就有这点好处

这边U1是充电管理IC,丝印是BMCy2,查不到规格书,实际充电电流最大500mA左右,应该就是类似4054/4057的玩意,G和R两颗LED是充电指示灯,充电红色,充满绿色

透视图

电池看着也不大,厚度大概5mm,说有300mAh,最多也就那样吧。电池没有保护板,前面包装盒子上说电池电压低于2.5V会自动切断电池供电,莫非U2里集成了保护板的功能,还是U2/U3的供电低于2.5V就直接熄火?

原厂电池容量比较小,理论上的续航计算:
1W÷3.6V≈278mA
300mAh/278mA≈65min,也就是说充满电连续亮一个小时多点就没电了,总是充电也会比较烦,正好手里有10440(AAA)的锂电池

大小长短都辣么的合适

单颗10440电池标称350mAh,两节并联怎么也有600mAh了,续航轻松翻倍,待我有时间就来搞定它

小孩子才一次买一个,这么好的羊毛,师徒四人,一次先买四个再说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昨天收到,延时有点短,今天调整一下,R5R6分压,输入IC7脚。R6是160K,增大R6就可以延长亮灯时间,300k约1分钟左右,440k约2分钟多点。再找找电池,换个容量大点的。

网友A:
过分了,上链接,还有车吗?

网友:
便宜  实用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分了,上链接,还有车吗?

现在已经没券了,正价9.8元了

网友B:
这种间隙性工作的,亮一次也就是几十秒,其实还是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间隙性工作的,亮一次也就是几十秒,其实还是耐用的。

看个人实际使用的习惯吧,我家里的红外热释小夜灯基本都改了外置18650供电,因为多数时候在小夜灯附近逗留的时间都比较长,几分钟都是常态,原厂那种300、400mAh的电池续航不够用。

网友C:
eof是什么鬼呢?话说网卡兄感应灯情有独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of是什么鬼呢?话说网卡兄感应灯情有独钟啊

EOF=End of file,意思就是帖子结束了,可以上炕睡觉了

感应灯属于常用设备,自用送人两相宜

网友:
EOF=End of file,意思就是帖子结束了,可以上炕睡觉

网友D:
光敏电阻多数都是这种贴片的---还第一次见

网友D:
新型电路,测一下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可以自动连续触发,不会熄灯

这个设计比较人性化

网友E:
太任性了,来这么多,壕

网友F:
光是一粒电池都值4元了,现在电池比原来贵,可惜不发我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eof是什么鬼呢?话说网卡兄感应灯情有独钟啊

说明夜里起来干活多哈哈,干啥就别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敏电阻多数都是这种贴片的---还第一次见

最近一段时期,论坛里拆机的感应小夜灯基本上都是贴片的光敏电阻了,那种大头的玻璃釉光敏电阻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型电路,测一下待机电流是多少

待我回头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任性了,来这么多,壕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是一粒电池都值4元了,现在电池比原来贵,可惜不发我这里

没关系,等球球那边快递正常了,四个以内的灯,我这边随时可以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之前触摸灯买了两个,吃灰,后来圆形红外感应灯买了两个,一直用着,后来又买了两个圆形的,均价四五块,改大容量锂电什么的哈哈哈,以后坚决不剁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