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移动魔百盒M401a更换RTL8822cs网卡模块

楼主(2022-11-27):
自从入手这个盒子后一直想把原蓝牙模块换成8822模块,正好今天休息,海鲜市场淘的模块也到了,费了老大劲才把蓝牙模块拆下来(估计是高温锡的缘故),然后把8822模块换上后以为奇迹会发生,结果只有蓝牙功能正常,WiFi死活打不开,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郁闷极了

求大神指导一下有酬谢

网友A:
这个需要盒子的固件支持吧,一般人也改不了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盒子的固件支持吧,一般人也改不了ROM

模块是集齐无线蓝牙功能一体的,按说蓝牙功能正常,无线应该也没问题呀?搞不懂哎

网友B:
ttL 瞅瞅 sido 挂上网卡没有,固件里有没8822cs驱动,无线网卡挂在是sido0 和sido1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 瞅瞅 sido 挂上网卡没有,固件里有没8822cs驱动,无线网卡挂在是sido0 和sido1 ...

这可难倒我了,没有那东西啊

网友:
无线和蓝牙虽然是同一块芯片,但接口总线和驱动固件都不同 ,需要ROM支持才行

网友C:
接TTL看一下日志,或者adb连接然后dmesg查看内核日志,有没有识别到设备,如果没有识别到设备需要root并重新编译和替换内核,如果提示缺少固件则可以通过root后手动添加网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TTL看一下日志,或者adb连接然后dmesg查看内核日志,有没有识别到设备,如果没有识别到设备需要root并重 ...

这么麻烦阿

网友:
它这个无线被屏蔽了,换模块也是需要固件支持的

网友D:
标题401,图片3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401,图片311

看我上个帖子,是401用的311的固件

楼主:
经过几天研究终于弄好了!

网友:
大师怎么弄好的?说一下思路

网友:
动手能力强,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可能需要系统的配合吧

网友E:
重新刷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刷机试下

不用刷,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2023-01-09):
这个还有几个电阻需要补一下。直接焊上去没用的。

网友:
前面104买了俩401a  2+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