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电热水器与太阳能热水器混用的一点探讨

楼主(2022-11-27):
昨天忘关电热水器的水阀,导致水通过电热水器一直给太阳能上水,浪费水不说,还白白让太阳能里面的热水溢出浪费掉,害得晚上不得不用电重新烧水,这样也浪费了电,还要感谢楼上大姐提醒我家太阳能漏水了,要不流的更多。我决定改造一下这个装置,就是在中间加一个单向阀,达到平时不上水时,太阳能的水只能往下流,只有太阳能在上水时打开电子水阀水才能往太阳能水箱进水,于是我画了个草图,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我家的也是

网友A:
我河北老家用的空气能和电热。

冬天空气能太慢用电热,就装了个三通球阀二选一

网友B:
太阳烧后再烧电。

网友:
串联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网友:
    直接在太阳能热水器的溢流水串口安装一个水位到达的小浮子干接点信号开关,水满时有信号断开进水电控阀,这样就不再进水,当然你所说的热水位置增加单向阀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你要考虑好单向阀的选择,因为很多的单向阀需要很大的压力才能打开,可能会影响你的太阳能热水器出水流量

网友:
我家太阳能是独立的上下水管,楼顶太阳能有补水箱,太阳能和家里的电热水器通过一二进一出水阀转换可以串联或独立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阳烧后再烧电。

我把太阳能的电烧水取消了,直接另外装的电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得通,现在封控在家,买不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河北老家用的空气能和电热。

冬天空气能太慢用电热,就装了个三通球阀二选一 ...

像我这种不知道怎么才能二选1,水管都布在墙里面了,只有一根冷热水管出墙外

网友:
这个对动手能力强的人不是个问题。

网友:
如果太阳能的热水出来后进入电热水器,太阳能出水温度不够时用电加热,这样用起来是否更好?

网友D:
我家是三个热水源,太阳能,电热水器,壁挂炉,用了三个单向阀,三个电磁阀,一个三态继电器,一个拨动开关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太阳能热水器算算总帐不经济,就是夏天更方便些

网友F:
安装单向阀门,水压会很小的,考虑其他的吧!谁用谁知道!思路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单向阀门,水压会很小的,考虑其他的吧!谁用谁知道!思路是正确的。 ...

谢谢,我也担心这个问题,那我还是考虑怎么实现二选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热水器算算总帐不经济,就是夏天更方便些

还好吧,用了⑩年了,一年省个500电费,本早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是三个热水源,太阳能,电热水器,壁挂炉,用了三个单向阀,三个电磁阀,一个三态继电器,一个拨动开关 ...

单向阀水压小吗

网友:
不小,实在不行买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