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指针万用表,上四的si47

楼主(2022-11-27):
后盖分两部分,上半部分有一个螺丝,上下两部分连接处还有两个卡扣,往前一推就把上半部分拿下来了

楼主:
掀开后盖上半部分是这样子的,
两个5号电池要上下安放,象压子弹一样,
但是取出下层电池的时候容易把上层的弹片刮出来,
这个弹片不是固定的,是插上的,一带就出来

楼主:
后盖还有个螺丝,后盖下部还有两个卡扣,拧下来就

楼主:
里面是这样子的,
想拍板子背面,两个螺丝两个卡扣都摘下来了,板子也没取下来,不知道卡在哪里了

网友:
怎么不拆开,看看里面的内容

网友:
做工确实不咋地,连最基本的横平竖直都没做到。

网友:
保险丝掀开看看,可能下面藏有固定螺丝。

网友A:
这种表当年不便宜

网友:
机械表很多人用不好了 现在都数字了

网友:
指针万用表最大的好处是测量电压和电流不需要电池也可以测量。

网友:
档位标注鲜明,板子看着也不错

网友:
这种转档开关跟数字表一样,本来想买一块来体验一下,但是自己有老MF47了。。。。

网友:
看不懂,感觉一般化

网友:
正规厂商出的,还可以

网友:
普通应用足够了

网友:
印刷版的也可以用的住,我没有看见磨穿的

网友:
不喜欢这种款式,还是喜欢金川的mf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当年不便宜

在现在的国产指针表来说,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