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推荐1394接口笔记本?想把DV磁带里的视频考到电脑里

楼主(2022-11-27):
想把Dv磁带里的视频考到电脑里,找不到1394接口的笔记本,请大佬支招......

网友A:
1394视频采集卡??

网友:
家里有台式机买个1394采集卡。我有个老联想笔记本带1394

网友:
台式电脑加个1394的扩展卡就行

网友B:
1394转usb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
二代以前对进口品牌的笔记本,1394基本上是标配。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很少有1394接口的了。找二手的,DDR2代内存的笔记本电脑,有不少有这个接口。

网友:
USB转1394线就可以了

网友:
老联想笔记本有的

网友:
很老的电脑才有这种接口

网友:
1394现在被淘汰了吧

网友:
或者买个磁带机

网友:
买个1394采集卡

网友:
台式电脑加个1394的扩展卡,笔记本找t400之前的老机

网友:
1394只能找老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94视频采集卡??

据说1394视频采集卡价格昂贵,便宜的不知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94转usb线应该可以吧

好像1394转USB效果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1394转USB效果不好?

理论上讲,磁带转视频文件,就是模拟转数字,选择的采样率越高,效果越好,实际需要根据编码和采样率、转码芯片等决定

网友:
现在1394采集卡应该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磁带转视频文件,就是模拟转数字,选择的采样率越高,效果越好,实际需要根据编码和采样率、转 ...

便宜的采集卡多是威盛芯片和德州芯片,哪种更好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