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问一下,洗衣机冷水转接口,铜的和不锈钢的哪个好?

楼主(2022-11-27):
买了个不锈钢的,在想有没有必要换铜。谢谢大家!

网友:
铜的差不多是铸造铜,不锈钢的差不多是不锈铁,关键要看价格。

网友A:
只要是看密封圈,我跟倾向于不锈钢和硅胶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看密封圈,我跟倾向于不锈钢和硅胶的密封圈

谢谢!硅胶密封圈比较耐用对吧

网友:
我只知道阀芯是铜材质的好不锈钢的阀芯拆卸容易断裂。

网友:
铜的好,所谓304不锈钢实际是202不锈钢,时间长了一样会生锈,没法跟304不锈钢比。

网友B:
水龙头的材质虽然重要锌合金的寿命2~5年
304不锈钢、纯铜的寿命是3~10年

但是阀芯更重要!!!
只有阀芯不好,才会漏水的!!
无论是304不锈钢、纯铜——都只是外表
外表都不会生锈的。
所以,要看阀芯,
但是问题是阀芯是什么材料,顾客是看不出来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外壳是铜和不锈钢的区别不大(关键是真铜真不锈钢)阀芯嘛,现在大部分都是陶瓷阀芯,只要是真货就好

网友:
买大品牌,真304的不锈钢,一点也不差,当然价格会比普通的贵一些。

网友:
没必要换,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的材质虽然重要锌合金的寿命2~5年
304不锈钢、纯铜的寿命是3~10年

我说的不是龙头,只是一个45度转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龙头,只是一个45度转角。

弯头的话,不锈钢的不错

网友C:
要转角干什么,直接水龙头接上就行,搞个转角纯属于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转角干什么,直接水龙头接上就行,搞个转角纯属于多余的。

家里空间限制住了,没法直接上龙头了。

网友:
只要不是合金都可以的,不锈钢结比铜的结实,201的也不怕。

网友D:
7楼说的的对,关键是阀芯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楼说的的对,关键是阀芯的材料。

没有阀啊。。。就是个转接管子。。。。

10年会锈坏吗? 不锈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阀啊。。。就是个转接管子。。。。

10年会锈坏吗? 不锈钢

抱歉,被后面回帖的误导了。

感觉还是不锈钢好吧,日常生活中,见过铜生锈的,没见过不锈钢生锈的。

网友:
现在新出一款微型水龙头。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51558_049_320009183

网友:
楼主说的貌似是对丝,这个纯铜不锈钢差不不大,不需要额外更换。